[HMI/GUI] tft屏幕清屏

楼主(2022-04-21):
TFT屏幕,清屏之后,

有时会残留一些横线,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同时检查硬件电路和程序吧

网友B:
屏的电源,或者屏本身有问题了。
如果你的代码是通用的话

网友C:
个例的话,就是屏的问题,
通病的话,那就查代码

网友D(2022-05-24):
那你清屏清两次呢?

网友E:
正常不会的,但是有些时候静态的画时间久了,可能会留下残影

网友F:
你可以多清屏两次,看看是否有所改变

网友G:
这建议你问问屏幕厂家,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H:
你可能是硬件电路不稳定吧

网友I:
是不是你电路不行呢?多加个储能电路?

网友J:
我也没遇到过啊,正常来说是不会做合一的

网友K:
你参考其他电路看看,我怀疑是你的电路不行

网友L:
你程序是否有问题啊?看看代码咋处理的

网友M:
我驱动彩屏都是没有残影的,不知道你咋处理的,可否把程序部分贴出来呢

楼主: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