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怎么用cube生成多个usb 虚拟串口

楼主(2022-04-21):
stm32 怎么用cube生成多个usb 虚拟串口,一个已经通了 ,怎么配置多个,找了很多资料都没相关说明。。。这里求助下

网友A:
能讲讲这是为了做什么吗?

这个CUBE是那个能生成初始代码的软件么?还可以干这个事?

网友B:
这个你需要研究枚举这块,就是描述符

网友C:
好像是在描述符这块实现多个虚拟串口

网友D:
没测试过,但是我之前用固件库的方式写了个同时上来两个USB设备

网友E:
没用过cube生成过,不过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网友F:
楼主 做host还是device?

网友G:
你可能需要研究ST的USB库了,而不是用这种生成工具

网友H:
Cube好像没有生成多个USB虚拟串口的功能

网友I:
正常来说,需要修改库函数的内部参数了

网友J:
话说cubemx上有多个USB虚拟串口的功能?没有吧

网友K:
你找一下USB的描述符部分,就好了

网友L:
描述符好像写个0x02就能上来俩USB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