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sb串口

楼主(2022-04-21):
通常说的USB串口,

是不是就是用的USB转TTL芯片,

直接和mcu的ttl电平串口连接,

自己做板子的话,是不是也能直接做到板子上

网友A(2022-10-13):
串口是指232这种,USB转串口一般就是USB转成232接口

网友B:
其实TTL和232是2个不同的硬件,电平不一样的

网友C:
MCU的TTL电平不能直接接串口的哦

网友D:
串口电平是±12V,TTL好像是0和1

网友E:
自己做板子是没问题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F:
我之前理解USB转串口也是以为串口是TTL,但实际不是

网友G:
自己要是做板子的话,其实可以的,需要先USB转TTL,TTL转串口

网友H:
基本上都是用的CH340+MAX3232

网友I:
其实自己做成本比较高,不太合适

网友J:
你说的USB串口和USB转TTL不一样,USB转TTL,之后才能TTL转串口的

网友K:
自己做板子废财费时,哈哈

网友L:
这里容易混肴概念,真正的USB转串口,是指USB转为标准RS232,这个RS232电平与单片机是不兼容的。
但有些人贪方便或者不清楚,把USB转TTL也叫为USB转串口,这个TTL的电平就是可以直接与单片机连接的,也能通讯的。

网友M:
USB转串口一般就是USB转成232接口

网友N:
TTL电平不能直接接串口的

网友M:
USB转串口一般就是USB转成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