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际keil用的多还是cubemx用的多呢?

楼主(2022-04-21):
实际keil用的多还是cubemx用的多呢?

网友A:
最近开始用cubeIDE开发

网友B:
从广泛性来说,肯定是Keil,stm32我也还是用keil的

网友C:
习惯了keil

网友D:
必须是keil把

网友E:
从你这句话,感觉你就没下载过cubemx用过啊??
cubemx是图形配置软件, 可以节省往常配置IO口的时间, cubemx主推hal库, 它是生成keil工程的工具
keil是编程软件, cubemx生成的工程可以用它来编辑...

网友F:
自我感觉,前面一直用keil,所以现在还是keil用得顺手

网友G(2022-11-19):
可以cubemx生成代码,然后keil编译代码。

网友H:
cubemx和keil不一样的。

网友I:
看你是不是需要hal库了,如果hal还是cubemx生成代码。

网友J:
我觉得肯定是Keil

网友K:
这两个不是对立的软件啊,一起用才更方便

网友L(2024-11-01):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M: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N: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O: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P: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Q: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