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什么情况下需要上拉电阻

楼主(2022-04-21):
总线类的:
i2c,spi之类的引脚需要上拉么

包括某些芯片的片选,状态控制的IO

这些是不是可以不加上拉呢

网友A:
如果是开漏模式,想输出高电平,就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B:
好像SPI可以不用上拉,MCU配置的话,内部有上拉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对,开漏的话,是要上拉的
其实,可以保留焊盘位置,实测多看看,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E:
有时候,硬件和嵌入式分开的话,就最好预留

一个人的话,就看自身的理解了

网友F:
一般都是怕驱动能力不够才会考虑上拉的

网友G:
上拉是保证信号初始化稳定,不跳变

网友H:
  看参考电路就行的,有些上拉都是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参考电路就行的,有些上拉都是没必要的

确实感觉有些上拉可以省掉

网友I:
可以看看IO带不带上下拉驱动功能,要是带就可以省去上拉电阻呢

网友J:
我之前了解是IO的驱动能力不足了,才会用上拉电阻实现上拉功能

网友K:
上拉不就是为了保障电平是高么,所以看你电路稳定性啦

网友L:
有些是属实可以不加上拉的

网友M:
你先看看你MCU的IO是否有上拉配置功能,有的话不加上拉电阻也行

网友N:
I2C是需要上拉,SPI我觉得不需要

网友O:
片选用上拉是为了保障这个信号再不用的时候保持高电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