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分享一个keil配色方案

楼主:
font.monospace.cpp=Consolas
style.cpp.32=font:Consolas,size:14,fore:#FFFFFF,back:#272822
style.cpp.4=font:Consolas,size:14,fore:#AE81FF,back:#272822
style.cpp.10=font:Consolas,size:14,fore:#FFFFFF,back:#272822
style.cpp.1=font:Consolas,size:14,fore:#75715E,back:#272822
style.cpp.2=font:Consolas,size:14,fore:#75715E,back:#272822
style.cpp.5=font:Consolas,size:14,fore:#66D9EF,back:#272822,italics
style.cpp.6=font:Consolas,size:14,fore:#E6DB74,back:#272822
style.cpp.11=font:Consolas,size:14,fore:#A6FF2E,back:#272822
style.cpp.9=font:Consolas,size:14,fore:#F92672,back:#272822
style.cpp.7=font:Consolas,size:14,fore:#7F007F,back:#272822
style.cpp.34=font:Consolas,size:14,fore:#500000,back:#272822
style.cpp.35=font:Consolas,size:14,fore:#FF0000,back:#272822
style.cpp.16=font:Consolas,size:14,fore:#B00040,back:#272822
style.cpp.12=font:Consolas,size:14,fore:#000000,back:#272822
将上面的代码覆盖C:\Keil_v5\UV4\global.prop里面的代码
记事本打开这个文件,

楼主(2022-04-21):
然后,保存,重启keil软件
配置后如下:

楼主:
整理下一直在使用的keil的配色方案,完整的源码如下:

# properties for all file types
indent.automatic=1
virtual.space=0
view.whitespace=0
view.endofline=0
code.page=0
caretline.visible=1
highlight.matchingbraces=1
print.syntax.coloring=0
use.tab.color=1
create.backup.files=0
auto.load.ext.modfiles=0
save.prj.before.dbg=0
save.files.before.dbg=0
function.scanner.project=1
function.scanner.files=1
function.scanner.modules=1

# properties for c/cpp files
syntax.colouring.cpp=1
use.tab.cpp=0
tabsize.cpp=2
line.margin.visible.cpp=1
fold.cpp=1
monospaced.font.cpp=1

# properties for asm files
syntax.colouring.asm=1
use.tab.asm=0
tabsize.asm=4
line.margin.visible.asm=1
monospaced.font.asm=1

# properties for other files
use.tabs=0
tabsize=4
line.margin.visible.txt=0
monospaced.font.txt=1

# setting for code completion and syntax check
cc.autolist=1
cc.highlightsyntax=1
cc.showparameters=1
cc.triggerlist=1
cc.triggernumchars=3
cc.enter.as.fillup=0

# autosave for editor files
autosave=0
autosave.interval=5

# vertical edge at right margin
edge.mode=0
edge.column=80

# Specification for text selection and caret line
selection.fore=#000000
selection.back=#86C7F7
caret.fore=#000000
caret.back=#4F4F4F

# Color for vertical edge
edge.colour=#50FC91

# C/C++ Editor files
template.cpp="#define","#define |";"#if","#if |\r\n\r\n#endif";\\
    "#include","#include ";"Header","// Header:\r\n// File Name: |\r\n// Author:\r\n// Date:\r\n";\\
    "continue","continue;";"do","do\r\n{\r\n\t// TODO: enter the block content here\r\n\t\r\n\t|\r\n} while ();\r\n";\\
    "enum","enum |\r\n{\r\n\t\r\n};\r\n";"for","for(|;;)\r\n{\r\n}";\\
    "fpointer_type","typedef int (* |F)();\r\n";"function","void function(|)\r\n{\r\n\r\n}\r\n";\\
    "if","if (|)";"ifelse","if (|)\r\n{\r\n}\r\nelse\r\n{\r\n}";\\
    "struct","struct | \r\n{\r\n\r\n};\r\n";"switch","switch (|)\r\n{\r\n\tcase:\r\n\t\tbreak;\r\n\tcase:\r\n\t\tbreak;\r\n\tdefault:\r\n\t\tbreak;\r\n}";\\
    "void","void | ();\r\n";"while","while (|)\r\n{\r\n}";\\

font.monospace.cpp=Consolas
style.cpp.32=font:Consolas,size:14,fore:#FF972F,back:#152B2B
style.cpp.4=font:Consolas,size:14,fore:#007F7F,back:#152B2B
style.cpp.10=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1=font:Consolas,size:14,fore:#1EA235,back:#152B2B
style.cpp.2=font:Consolas,size:14,fore:#E9E8E0,back:#152B2B
style.cpp.5=font:Consolas,size:14,fore:#BF0000,back:#152B2B,bold,italics
style.cpp.6=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11=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9=font:Consolas,size:14,fore:#FF0000,back:#152B2B
style.cpp.7=font:Consolas,size:14,fore:#7F007F,back:#152B2B
style.cpp.34=font:Consolas,size:14,fore:#500000,back:#152B2B
style.cpp.35=font:Consolas,size:14,fore:#FF0000,back:#152B2B
style.cpp.16=font:Consolas,size:14,fore:#B00040,back:#152B2B
style.cpp.12=font:Consolas,size:14,fore:#000000,back:#152B2B

# Asm Editor files
font.monospace.asm=Courier New
style.asm.3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616161,back:#FFFFFF
style.asm.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FF0000,back:#FFFFFF
style.asm.3=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7F007F,back:#FFFFFF
style.asm.4=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5=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style.asm.6=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7=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9=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10=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00FF,back:#FFFFFF
style.asm.11=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007F00,back:#FFFFFF
style.asm.12=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7F007F,back:#FFFFFF
style.asm.8=font:Courier New,size:10,fore:#46AA03,back:#FFFFFF

# Editor Text files
font.monospace.txt=Courier New
style.txt.32=font:Verdana,size:10,fore:#000000,back:#FFFFFF

还是和楼上一样的替换方法,不过这个事完整的方案代码,所以,你需要将这个global.prop这个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整个删除里面的代码,替换为上面的代码即可.

楼主:
方案预览图:

楼主:
网上找的另外一种风格的..
替换上述提到的对应位置的代码
# C/C++ Editor files
template.cpp="#define","#define |";"#if","#if |\r\n\r\n#endif";\\
"#include","#include ";"Header","// Header:\r\n// File Name: |\r\n// Author:\r\n// Date:\r\n";\\
"continue","continue;";"do","do\r\n{\r\n\t// TODO: enter the block content here\r\n\t\r\n\t|\r\n} while ();\r\n";\\
"enum","enum |\r\n{\r\n\t\r\n};\r\n";"for","for(|;;)\r\n{\r\n}";\\
"fpointer_type","typedef int (* |F)();\r\n";"function","void function(|)\r\n{\r\n\r\n}\r\n";\\
"if","if (|)";"ifelse","if (|)\r\n{\r\n}\r\nelse\r\n{\r\n}";\\
"struct","struct | \r\n{\r\n\r\n};\r\n";"switch","switch (|)\r\n{\r\n\tcase:\r\n\t\tbreak;\r\n\tcase:\r\n\t\tbreak;\r\n\tdefault:\r\n\t\tbreak;\r\n}";\\
"void","void | ();\r\n";"while","while (|)\r\n{\r\n}";\\

font.monospace.cpp=Consolas
style.cpp.32=font:Consolas,size:14,fore:#FF972F,back:#152B2B
style.cpp.4=font:Consolas,size:14,fore:#007F7F,back:#152B2B
style.cpp.10=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1=font:Consolas,size:14,fore:#AAFFFF,back:#152B2B
style.cpp.2=font:Consolas,size:14,fore:#AAFFFF,back:#152B2B
style.cpp.5=font:Consolas,size:14,fore:#BF0000,back:#152B2B,bold,italics
style.cpp.6=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11=font:Consolas,size:14,fore:#FF8040,back:#152B2B
style.cpp.9=font:Consolas,size:14,fore:#FF0000,back:#152B2B
style.cpp.7=font:Consolas,size:14,fore:#7F007F,back:#152B2B
style.cpp.34=font:Consolas,size:14,fore:#500000,back:#152B2B
style.cpp.35=font:Consolas,size:14,fore:#FF0000,back:#152B2B
style.cpp.16=font:Consolas,size:14,fore:#B00040,back:#152B2B
style.cpp.12=font:Consolas,size:14,fore:#000000,back:#152B2B

网友A:
配色合理的话,是会感觉很舒服的

网友B:
还是不够花里胡哨

网友C:
哈哈,怎样才够胡里花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