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dk下的项目,能在IAR中用么

楼主(2022-04-21):
工程一直是keil下 的,

为了沟通方便,需要改成IAR的

这有什么不同么?是不是.c和.h的文件保存好就行

网友A:
很多工程就是共用的,
就是在建工程的时候,把路径什么的都包含进去

网友A:
是单独的建立SDK和IAR工程

网友B:
用 IAR Project Coverter

网友C(2022-05-24):
需要重新创建项目,然后把用到的c和h文件拷贝过来就行了

网友D:
你要用IAR的话,还得多加一些IAR的固件库函数,才行

网友E:
我觉得IAR是编译出来的固件都比keil的小

网友F:
可以用IAR啊,但是你得把工程转换一下,挺麻烦的

网友G:
也不是吧,你需要创建工程的啊,IAR工程

网友H:
有很大的不同,移植一下才行

网友I:
你需要重建工程,然后主要业务都可以复制,但是程序很多都要改成IAR的

网友J:
比较麻烦啊,唉,但是网上有教程移植,你可以试试

网友K:
为啥方便沟通就要改成IAR啊,是维护简单么

网友L:
不同的地方很多呢,不过改起来还是可以的

网友M:
嗯,很多单位都同时保存连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