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H和STC15W哪款更适合工业场合

楼主(2022-04-21):
现在用PIC单片机,由于价格太高,打算换STC单片机,不知道STC8H和STC15W 哪款更稳定,价格STC8的低,稳定性难道比STC15W的差吗?速度,功耗 不考虑,只是要求可靠运行,用在电力监控场合,有时候旁边有变频器干扰,感谢各位用过STC的朋友,建议选哪款

网友A:
我有一个成功的案例:用stc15w104做的蓄电池充电器用在高压电房里的直流屏充电控制,目前已经运行10个月,暂时没见有问题。

网友B:
都可以,我都在用。

网友C:
STC15W4K32S4 系列 天生抗干扰强,这是 TSMC 0.35um  晶圆,无法形容的强,超级强, 不是 那些 90nm/55nm/40nm 的 渣渣能比的,STC15W4K32S4系列 强在稳定性,强在抗干扰能力,STC MCU 不会唱歌,不会阿谀奉承,STC 只会 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日夜兼程,为大家保驾护航,娱乐型消费类 CPU, STC 暂无,STC15W4K系列是瑞士军刀,不是 多媒体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C15W4K32S4 系列 天生抗干扰强,这是 TSMC 0.35um  晶圆,无法形容的强,超级强, 不是 那些 90nm/55nm/4 ...

又来给自己挖坑!你家的stc32宣传要做500Mhz的,你准备用0.35um来生产吗???功耗受得了不??

@autopccopy :你家的产品只有你们才理解,我跟你不是同事,理解出问题很正常
你理解有问题。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又来给自己挖坑!你家的stc32宣传要做500Mhz的,你准备用0.35um来生产吗???功耗受得了不?? ...

痛苦啊, 0.35um 工艺天生抗干扰强,是强抗干扰 MCU 的第一选择;22nm, 500MHz - 1GHz, 准备做些 多媒体语音IC 了

网友D:
如果重点是考虑抗干扰,建议选STC15W,这个系列的抗干扰比STC8强。
STC8因为要省成本降价和提升性能,所以有些地方就和谐掉了。

网友E:
STC8A8K系列做过PLC模块,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还是不错的。STC这些年做的还是不错,以前也是用PIC,现在放弃了,PIC芯片价格太高,不如STC好买,性能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