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怎么用?

楼主(2022-04-21):
一直用的STC的单片机,一次拆开一个电池供电的触摸按键的遥控,发现是用的合泰的BS84C12C,本身自带触摸功能,测了一下待机,只有5uA,好像是每发完一组遥控码就会进入低功耗状态,很有吸引力,到他的网站上看了一下,竟然看不太懂,好多东西是英文的,也找不到BS84C12C的数据手册,好像还得用他自己的编译器和下载器,到他的网站看半天也弄不清楚那个是编程用的编译器和下载器,恳请熟悉合泰单片机的老师同行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了,他的网址:http://www.holtek.com.cn/web/guest/ice-software

楼主:
百度了一下,网上的资料也很少,合泰的厂家应该多提供一些应用的资料才好,比如基于C语言的各种功能的例程等。

网友A:
关注一下该贴,本人也想了解一下,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B:
合泰的跟STC的如果用C开发在编程方面其实没什么差别(要说差别就是寄存器名字不同,功能都大同小异);
要说不一样就是下载/仿真有区别,合泰的要他们公司专门下载器,仿真有可能是专用仿真芯片(同一型号的芯片,有带仿真功能的有不带的,其实就是为了降低成本)和公司自己的仿真器;
台湾的很多像合泰一样的公司,他们的CPU指向性很强(不像STM/STM这些公司是通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泰的跟STC的如果用C开发在编程方面其实没什么差别(要说差别就是寄存器名字不同,功能都大同小异);
要 ...

谢谢您的指点,您的回复让我对这款单片机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看网上说编程和下载用的软件分别是:HT-IDE3000,HOPE3000 For e-Link。我去他的网站下载看看,其他的老师朋友有什么宝贵经验请您继续不吝赐教

网友C:
我2000~2006在台湾公司工作,对台湾的几乎所有MCU都非常熟悉。当时他们的MCU都有公司,有的要PDF手册还得签保密协议,仿真、烧写器也不是市场可以买到的,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义隆、十速、陵阳(凌通、凌特)、合泰、麦肯、欣茂、KB。。。。等等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2000~2006在台湾公司工作,对台湾的几乎所有MCU都非常熟悉。当时他们的MCU都有公司,有的要PDF手册还得签 ...

谢谢您的分享,台湾的这些企业这么保守啊?我觉得这样做对他们的产品的普及没有好处,你看STC,对产品的应用数据公开透明,下载器甚至能够自己制作,人人都能获得,各大院校优先拿他的产品作为教材,人人都知道他的产品,这样对企业没好处吗?

网友D:
开发还算比较方便,下载器要用他们提供的

网友D:
例程啥的      他们都有

网友E:
这个型号有datasheet,不过是opt型的,开发要下点本钱

网友E:
我用过合泰的单片机:
1、合泰的flash单片机
开发界面ide是合泰自己提供的。
有一个烧写器 elink,这个可以不断的烧程序,但是无法仿真。仿真需要单片机支持通常是代V的型号。例如ht66f002是不能仿真的。ht66v002是带仿真的,淘宝好像15元一个。
还有批量烧写器ewriter,只有一组程序。
2、opt型号
第一次开发需要卖仿真器,不然烧一片废一片。

单片机价格低廉,供货稳定是优点。去年单片机价格炒的很火的时候,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开发便捷性,不如新唐和很多国产。8位机不推荐用于程序复杂的工控行业(调试时要用带V的型号,巨贵)。家电行业还是不错的。
合泰32位没用过,不发表言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例程啥的      他们都有

谢谢您,每一个回复对我了解这款单片机都挺有帮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合泰的单片机:
1、合泰的flash单片机
开发界面ide是合泰自己提供的。

感谢您提供的数据手册,我下载保存了,HT-IDE3000,HOPE3000 For e-Link我下载安装了,界面看上去还算友好,您对这款单片机分享的使用经验很宝贵,谢谢您了,下一步是要买那个仿真下载器和带仿真的芯片了,离试着开发一个程序还差很远呢,顺便问一下您,这个下载器在哪里去买,需要去厂家买吗?看起来想玩转这个还挺不容易呢,另外您说烧一片废一片,不太理解,它烧进去就不能再烧第二次了吗?对这个是一点也不了解,不能像STC那样程序烧进去不行修改程序再烧进去不行吗?它不是说是flash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数据手册,我下载保存了,HT-IDE3000,HOPE3000 For e-Link我下载安装了,界面看上去还算友 ...

BS84C12C
84后面的C代表OTP,一次性的。
如果是flash型号,就叫bs84f12c

楼主:
引用 网友E:
BS84C12C
84后面的C代表OTP,一次性的。
如果是flash型号,就叫bs84f12c

哦,,原来是这样,理解了,谢谢您的分享,这个对于您来说是一些基本知识,对于我现说很宝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