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GD32F103C8T6的delay_ms不准确

楼主(2022-04-21):
根据官方固件库的东西自己搭建的工程模板,然后检查了系统定时器的初始化都没有问题,但是调用这个延时函数就是不准确。具体体现为延时1ms,其实不足1ms,延时2ms,其实延时的时间更短了,比延时1ms的时间还短(根据代码延时的效果就是:延时时间越长,灯闪的越快)LED_Init(RCU_GPIOA, 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PIN_0, RESET);
delay_1ms(2000);
LED_Init(RCU_GPIOA, 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PIN_0, SET);
delay_1ms(2000);

网友A:

估计延时程序问题不大,只是小小的修正而已。问题处在你认为亮灯的其实是灭灯,你认为灭灯额周期才是亮灯,所以导致你的问题!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