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增加按键求解

楼主(2022-04-21):
各位大佬,附件是大神编写的源程序,我想增加几个按键,但是改完了之后有bug,按键乱窜,请问应该怎么增加
比如说增加Key5=P1.6  Key6=P1.7

网友A:
您说的按键乱串的问题,您可以加打印,看看是进入了那个按键的判断。判断的逻辑是否正确。您也可以下载官方例程。试试单独判断一个引脚按键按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