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ADC的使用

楼主(2022-04-22):
HT32F52352芯片内部配有一个 12-bit 多通道 A/D 转换器,并提供了 14 个通道,其中包括 12 个提供模拟信号的外部通道和2 个内部通道。另外,A/D 转换器有3种工作模式,即单次转换、连续转换及非连续转换模式。
在外部模拟信号连接PA6的情况下,若采用连续转换模式,则输出的结果如图1至图3所示。
图1 接入3.3V
图2 悬空状态
图3 接地状态

测试的主程序为:
#include "ht32.h"
#include "ht32_board.h"
#include "ht32_board_config.h"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latile bool gADC_SingleEndOfConversion;
vu32 gPotentiometerLevel;
int main(void)
{
    RETARGET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ADC_Cmd(HTCFG_ADC_PORT,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HTCFG_ADC_PORT, ENABLE);
    while (1)
    {
        if (gADC_SingleEndOfConversion)
        {
            printf("\rPotentiometer level is %04d", (int)gPotentiometerLevel);
__Delay(1000000);
        }
    }
}

所添加的ADC配置函数为: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HTCFG_ADC_IPN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AFIO_GPxConfig(HTCFG_VR_GPIO_ID, HTCFG_VR_AFIO_PIN, HTCFG_ADC_AFIO_MODE);
  {
    CKCU_SetADCnPrescaler(HTCFG_ADC_CKCU_ADCPRE, CKCU_ADCPRE_DIV64);
    ADC_RegularGroupConfig(HTCFG_ADC_PORT, CONTINUOUS_MODE, 1, 0);
    #if (LIBCFG_ADC_SAMPLE_TIME_BY_CH)
    // The sampling time is set by the last parameter of the function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
    #else
    ADC_SamplingTimeConfig(HTCFG_ADC_PORT, 0);
    #endif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HTCFG_ADC_PORT, HTCFG_VR_ADC_CH, 0, 0);
    ADC_RegularTrigConfig(HTCFG_ADC_PORT, ADC_TRIG_SOFTWARE);
  }
  ADC_IntConfig(HTCFG_ADC_PORT, ADC_INT_SINGLE_EOC, ENABLE);
  NVIC_EnableIRQ(HTCFG_ADC_IRQn);
}

进行ADC中断处理的函数为:
void HTCFG_ADC_IRQHandler(void)
{
  extern vu32 gPotentiometerLevel;
  extern volatile bool gADC_SingleEndOfConversion;
  ADC_ClearIntPendingBit(HTCFG_ADC_PORT, ADC_FLAG_SINGLE_EOC);
  gPotentiometerLevel = (HTCFG_ADC_PORT->DR[0] & 0x0FFF);
  gADC_SingleEndOfConversion = TRUE;
}

此外,在ht32_board_config.h文件中需添加如下内容:
#if (LIBCFG_NO_ADC)
  #error "This example code does not apply to the chip you selected."
#endif
  #define HTCFG_ADC_IPN          ADC0
#if defined(USE_HT32F52352_SK)
  #define _HTCFG_VR_GPIOX        A
  #define _HTCFG_VR_GPION        6
  #define _HTCFG_VR_ADC_CHN     6
#endif
#define HTCFG_VR_GPIO_ID         STRCAT2(GPIO_P,         _HTCFG_VR_GPIOX)
#define HTCFG_VR_AFIO_PIN        STRCAT2(AFIO_PIN_,      _HTCFG_VR_GPION)
#define HTCFG_VR_ADC_CH         STRCAT2(ADC_CH_,        _HTCFG_VR_ADC_CHN)
#define HTCFG_ADC_PORT          STRCAT2(HT_,            HTCFG_ADC_IPN)
#define HTCFG_ADC_AFIO_MODE    STRCAT2(AFIO_FUN_,      HTCFG_ADC_IPN)
#define HTCFG_ADC_CKCU_ADCPRE  STRCAT2(CKCU_ADCPRE_,   HTCFG_ADC_IPN)
#define HTCFG_ADC_IRQn          STRCAT2(HTCFG_ADC_IPN, _IRQn)

网友A(2022-06-20):
16通道的ADC转换吗

网友B:
这个是多少位的ADC?

网友C(2022-09-03):
HT32F52352不同通道之间的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32F52352不同通道之间的有影响吗

在非悬空状态下,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可以dma直接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多少位的ADC?

12位

网友E:
HT32F52352 最大转换速度是多少

网友F(2022-11-03):
可以使用DMA+ADC实现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DMA+ADC实现转换吗?

好像例程中有

网友G:
这个多通道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多通道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控制内部的寄存器

网友H:
HT32F52352 的ADC不同引脚之间存在干扰吗

网友I:
连续转换方式是经常使用的,这个HT32F52352 转换时间最短是多少?

网友J:
定时器触发ADC怎么配置

网友K:
如何用HT32F52352 的ADC采集0到120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K:
如何用HT32F52352 的ADC采集0到120V的直流电压?

成比例的分压

网友L: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M:
HT32F52352  adc用什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L: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查技术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M:
HT32F52352  adc用什么校准?

实测加以数据修正

网友N:
如何用HT32F52352 内置ADC采集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何用HT32F52352 内置ADC采集音频信号

可能比较麻烦,一般多是使用编解码芯片解决。

网友O:
HT32F52352 的ADC是如何计算转换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32F52352 的ADC是如何计算转换时间的

多数是检测标志位,很少靠计算。

网友P:
如何在HT32F52352 上 得到最佳的adc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P:
如何在HT32F52352 上 得到最佳的adc精度?

大概分2种情况,一是采用高精度的ADC,也就是位数比较多的;另一个是克服信号干扰来提供测量的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Q:
adc是并行处理的还是串行?

网友R:
HT32F52352 中的2个ADC怎么同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HT32F52352 中的2个ADC怎么同时使用?

都打开轮巡

楼主:
引用 网友Q:
adc是并行处理的还是串行?

速度快,可以看做并行。

网友S(2023-01-03):
引用 网友D:
可以dma直接转换吗?

应该可以用

网友T:
ADC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网友J:
不同通道之间的ADC会有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同通道之间的ADC会有串扰吗?

可以在各通道的输入上加屏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T:
ADC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12位

网友U:
HT32F52352的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U:
HT32F52352的性能怎么样?

还是不错的,详细的可看看技术资料。

网友V(2023-03-02):
这个是官方提供的代码吗?

网友W:
这个最大的转换速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最大的转换速度是多少

具体地需要查手册吧

网友:
HT32F52352 兼容st的代码吗?

网友O:
这个adc和dma配置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adc和dma配置的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可下载厂家例程做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