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入电压等于和小于输出电压时的工作问题?

楼主:
DC-DC BUCK芯片最大占空比为90%。问题1:当输入电压等于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还能保持是设定电压值吗?

问题2:当输入电压小于输出电压时,输出电压又会是什么状态呢?此时输入电压还未到欠压阈值。

网友A(2022-11-01):
肯定不行啊,BUCK电路做不到输入比输出还小的

网友B(2022-12-28):
那是不可能工作的
BUCK电路的本质决定了输入电压必须大于输出电压

网友C(2023-11-06):
这种情况下, 输出总是比输入低一些, 类似LDO最低压差现象;

而且输出按理也不是稳压状态, 跟随输入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