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电源的关闭和开始这样设计是否可以

楼主(2022-04-22):
请教一个问题,所用的电源芯片为金升阳的K7805-1000R3,想实现的功能是:上电模块即可工作,当按下按键K1时,模块断电。不知道这个原理图画的是否正确,请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A:
按这样搞的话按键要一直按着,断开就又供电了哦

网友B:
的确如楼上坛友所说的情况,如果用三极管做开关岂不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 自锁 按钮 轻松解决问题。。好奇12V 为何要 串联两个二极管??? ...

防止输入12V正负极反接的,金升阳这款模块输入是禁止反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防止输入12V正负极反接的,金升阳这款模块输入是禁止反接的

那串联一个不就可以了

网友F:
这样是脉冲断电,不是电平断电,你的意思应该是低电平断电,所以要接开关,不是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样搞的话按键要一直按着,断开就又供电了哦

对 ,我可能描述错了,应该是个开关。上电就通电,按下开关之后,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是脉冲断电,不是电平断电,你的意思应该是低电平断电,所以要接开关,不是按键 ...

对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