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关于极海单片机的烧录问题

楼主(2022-04-22):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有客户反应用烧录座子烧录APM32E103芯片烧录不进去程序。面对这种问题,首先我们先看看芯片的引脚是否沾锡。如果沾锡先清理干净再进行烧录。其次那就是引脚接线问题,这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客户按照之前用的芯片引脚进行烧录,这是不对的。首先烧录之前我们要确定引脚问题。一定要观察极海单片机的原理图,原理图中的烧录引脚是否与你接线的引脚相同。因为你之前用的单片机的烧录引脚可能跟极海单片机的烧录引脚不同。所以烧录之前一定要确认极海单片机的烧录引脚。极海单片机一般的烧录工具都兼容,对烧录工具的种类也没什么要求。好了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哦。

网友A:
毛,搞了2天了没搞定烧录的问题,掉进坑里面去了,当初不该选择。

请先联系供应商或代理商,一起协调技术支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搞了2天了没搞定烧录的问题,掉进坑里面去了,当初不该选择。

不会的,极海单片机烧录很好烧的,一般的烧录工具都兼容

网友B:
烧录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