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第一章】单片机概述

楼主(2022-04-22):
第 1 章 单片机概述
1. 单片机的概念

1.单片机的定义
单片机的全称是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也称为微控制器 (Micro-Controller Unit,MCU),它是由:
中央处理单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
数据存储器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读写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接口
集成在一块芯片上,构成的一个计算机系统。

单片机 = MPU+ROM+RAM+I/O+功能部件

2.单片机的诞生
单片机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6 年 Intel 公司推出了 MCS-48 单片机系列的第一款产品:8048。

3.单片机的应用领域
单片机的使用领域已十分广泛,如智能仪表、实时工控、通讯设备、导航系统、家用电器等。各种产品一旦用上了单片机,就能起到使产品升级换代的功效,常在产品名称前冠以形容词——“智能型”,如智能型洗衣机等。

4.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嵌入到对象体系中的专用计算机系统。
“嵌入性”、“专用性”与 “计算机系统”是嵌入式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
对象体系:嵌入式系统所嵌入的宿主系统。
只要满足定义中三要素的计算机系统,都可称为嵌入式系统。
嵌入式系统按形态可分为:设备级(工控机)、板级(单板、模块)、芯片级(MCU、SoC)。
单片机是嵌入式系统使用的一种核心元件。
嵌入式系统与通用计算机是现代计算机的两大分支。
通用计算机的代表性产品是个人计算机。
这两大计算机分支的发展方向:
通用计算机的发展方向是总线速度的无限提升,存储容量的无限扩大;
嵌入式系统的发展方向是体积更小、控制能力与控制的可靠性更高。

2. 单片机发展史及发展趋势
单片机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4—1976 年):为单片机初级阶段。
单片机采用双片形式。
代表:仙童公司的 F8 (必须外接一块 3851 电路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微型计算机)。
第二阶段(1976—1978 年):为低性能单片机阶段。
单片机由一块芯片构成,但性能低、 品种少。
代表:Intel 公司的 MCS-48 系列单片机。
第三阶段(1978—1982 年):为高性能单片机阶段。
第四阶段(1982 年至今):微控制器的全面发展阶段。
代表:8 位/16 位/32 位通用型单片机、嵌入式微控制器(MCU)、SoC 片上系统(System on Chip),以及小型廉价的专用型单片机。
单片机的发展趋势:
低功耗;
外围电路内装化;
大容量;
高速化;
低价格、小容量;

3. MCS-51 系列单片机及其兼容产品
MCS-51 系列单片机指的是 Intel 公司生产的一个系列的单片机的总称。
MCS-51 系列单片机是商业化单片机的鼻祖,MCS-51 系列单片机事实上已经成为 8 位单片机的行业标准。

MCS-51 系列单片机基本特性如下:
8 位 CPU;
4KB 片内程序存储器(ROM,8031无片内ROM);
128B 片内数据存储器(RAM);
32 条并行 I/O 口线;
21 个专用寄存器;
2 个 16 位可编程加法定时/计数器;
5 个中断源,两个优先级;
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空间为 64KB;
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为 64KB;
逻辑操作位寻址功能;
一个片内时钟振荡器和时钟电路;
单一+5V 电源供电。

与 MCS-51 系列单片机兼容的单片机主要有如下几种:
MOTOROLA 单片机
MOTOROLA 是世界上最大的单片机厂商,品种全、选择余地大、新产品多是其特点。
Microchip 单片机
由美国Microchip 公司推出的PIC 单片机系列产品,已有三种系列多种型号的产品问世。
Atmel 单片机
Atmel 一共有三个系列的单片机 AT89、AT90 和 AT91。
STC 单片机
STC 系列单片机是深圳宏晶公司的产品。

4. 计算机基础知识
1.数制
十进制:数码为:0~9;基数是 10;用字母 D 表示。
二进制:数码为:0、1;基数是 2;用字母 B 表示。
八进制:数码为:0~7;基数是 8;用字母 Q 表示。
十六进制:数码为:0~9,A~F;基数是 16;用字母 H 表示。

2.数制转换
自行参考:百度经验。

3.编码
用一定位数的二进制数来表示十进制数码、字母、符号等信息称为编码。
常见的编码有 ASCII 码、BCD 码。
用以表示十进制数码、字母、符号等信息的一定位数的二进制数称为代码。
二—十进制代码(Binary—Coded Decimal,BCD 码):用四位二进制数b3b2b1b0 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9十个数码,简称BCD 码。

BCD 码这种编码形式利用了四个位元来储存一个十进制的数码。
BCD 码可分为有权码和无权码两类:
有权 BCD 码有 8421 码、2421 码、5421 码,其中 8421 码是最常用的;
无权BCD 码有余3 码,余 3 循环码等;
8421 BCD 码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 BCD 码,通常所说的 BCD 码大都是指8421BCD 码。

4.计算机中数的表示

原码、反码和补码都是带符号数在机器中的表示方法。

  • 带符号数的表示:

  • 原码

    用最高位表示符号位,数值部分用二进制绝对值表示,这就是原码的表示方法。

    例如:

        +11的原码:00001011

        -11的原码是:10001011

    反码

    原码变反码规则:正数的反码和其原码形式相同,负数的反码是除符号位,其他各位逐位取反(即0变1,1变为0) 。

    +11的原码:00001011

    -11的原码是:10001011

    例如:+11的反码:00001011    -11的反码是:11110100

    补码

    补码规则为:正数的补码和其原码形式相同,负数的补码是原码除符号位以外逐位取反(即0变1,1变为0),最后在末尾加1。

    +11的原码:00001011

    -11的原码是:10001011

    例如:+11的补码:00001011    -11的补码是:11110101

    将补码转换为真值:[[X]补]补=[X]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