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是嵌入式必须了解的OTA技术?

楼主(2022-04-22):
一、简介
1.1  概念

OTA:Over-the-Air Technology,即空中下载技术。

OTA升级:通过OTA方式实现固件或软件的升级。

只要是通过无线通信方式实现升级的,都可以叫OTA升级,比如网络/蓝牙。

通过有线方式进行升级,叫本地升级,比如通过UART,USB或者SPI通信接口来升级设备固件。

楼主:
1.2  优点

1.通过OTA方式,可以对分布在各地的设备进行软件升级,而不必让运维人员各地奔波。

2.物联网平台支持通过OTA方式进行设备固件升级,是智能设备修复系统漏洞、实现系统升级的手段。

3.在迅速变化和发展的物联网市场,新的产品需求不断涌现,因此对于智能硬件设备的更新需求就

变得空前高涨,设备不再像传统设备一样一经出售就不再变更。通过固件升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楼主:
1.3  实现原理

核心流程:

1.制作升级包

2.下载升级包

3.验签升级包

4.更新程序

下载方式:

不管采用OTA方式还是有线通信方式升级,下载升级包的方式包括后台式下载和非后台式下载两种模式。

楼主:
后台式下载:

在升级的时候,新固件在后台悄悄下载,即新固件下载属于应用程序功能的一部分,在新固件下载过程中,应用可以正常使用,也就是说整个下载过程对用户来说是无感的,下载完成后,系统再跳到BootLoader程序,由BootLoader完成新固件覆盖老固件的操作。

比如智能手机升级Android或者iOS系统都是采用后台式方式,新系统下载过程中,手机可以正常使用。

非后台式下载:

在升级的时候,系统需要先从应用程序跳入到BootLoader程序,由BootLoader进行新固件下载工作,下载完成后BootLoader继续完成新固件覆盖老固件的操作,至此升级结束。

早先的功能机就是采用非后台来升级操作系统的,即用户需要先长按某些按键进入bootloader模式,然后再进行升级,整个升级过程中手机正常功能都无法使用。

新旧固件覆盖模式:

新固件替换老固件覆盖的两种方式:双区模式和单区模式。

楼主:
双区模式:

双区模式中老固件和新固件在flash中各占一块bank(存储区)。假设老固件放在bank0(运行区)中,新固件放在bank1(下载区)中,升级的时候,应用程序先把新固件下载到bank1中,只有当新固件下载完成并校验成功后,系统才会跳入BootLoader程序,然后擦除老固件所在的bank0区,并把bank1的新固件拷贝到bank0中。

后台式下载必须采用双区模式进行升级。

优点:

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新固件有问题,它还可以选择之前的老固件老系统继续执行而不受其影响。

缺点:

多占用flash空间的一个存储区,在系统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较为困难。

楼主:
单区模式:

单区模式的非后台式下载只有一个bank0(运行区),老固件和新固件共享这一个bank0。升级的时候,进入bootloader程序后先擦除老固件,然后直接把新固件下载到同一个bank中,下载完成后校验新固件的有效性,新固件有效升级完成,否则要求重来。

优点:

跟双区模式相比,单区模式节省了Flash空间的一个bank,在系统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单区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缺点:

如果升级过程中出现问题或者新固件有问题,单区模式碰到这种情况就只能一直待在bootloader中,然后等待再次升级尝试,此时设备的正常功能已无法使用,从用户使用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此时设备已经“变砖”了。

相比较,双区模式虽然牺牲了很多存储空间,但是换来了更好的升级体验。

楼主:
二、MCU OTA升级

以MCU(微控制器)固件升级为例,讲解嵌入式裸机程序的OTA升级。由于裸机固件是固化在设备的存储器(如flash)中,即存储器中保存的是机器码,对MCU进行OTA固件升级,也就是要实现通过OTA方式将存储器中旧固件的机器码替换为新固件的机器码。

数字签名

签名:

A给B发送消息,A先计算出消息的消息摘要,然后使用自己的私钥加密消息摘要,被加密的消息摘要就是签名。

验签:

B收到消息后,也会使用和A相同的方法计算消息摘要,然后用A的公钥解密签名,并与自己计算出来的消息

摘要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说明消息是A发送给B的,同时,A也无法否认自己发送消息给B的事实。

(B使用A的公钥解密签名文件的过程,叫做"验签")

楼主:
密码学基础概念:

1.什么是消息摘要?

2.什么是非对称加解密?私钥与公钥?

3.什么是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的作用:

保证数据完整性,机密性和发送方角色的不可抵赖性。

消息摘要函数:

MD4、MD5、SHA-1、SHA-256、SHA-384、SHA-512

数字签名算法:

RSA、Rabin方式、ElGamal方式、DSA

楼主:
2.1  制作升级包

通过签名工具使用签名算法对固件进行数字签名,签名后的文件即为升级包。

升级包的内容一般包括firmware、header和signature value。

  • Firmware:固件

  • Header:头部信息。存放配置信息,如版本号、产品类型等。

  • Signature value:签名值。对firmware和header签名后的值。

  • 签名工具:

    上位机软件,能计算固件的签名值,并将固件打包为升级包的格式。

    固件签名:

    上位机软件先计算整个固件的消息摘要,使用非对称密码的私钥对摘要进行加密,

    被加密后的消息摘要数据就是签名值。

    固件签名的意义:

    计算hash值可以识别固件是否被篡改和伪装,确保固件的完整性。

    使用非对称秘钥签名方便后续验证升级包身份的合法性。

楼主:
2.2  下载升级包

MCU设备收到上位机OTA发的升级数据后,根据通信协议解析出升级包的数据,并将升级包的数据保存到存储器中。

通信协议的作用:

通讯双方约定俗成地用于数据交流的格式。

下载的方式:

1.在应用程序中下载:后台式

2.在BootLoader中下载:非后台式

楼主:
2.3  验签升级包

MCU设备接收完所有的升级包后,先计算升级包中固件的摘要,然后使用非对称秘钥的

公钥解密升级包的签名值,如果解密出来的固件摘要与自己计算的摘要相同,则验签成功。

楼主:
2.4  更新固件

验签成功保证了固件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后,MCU设备从应用程序进入BootLoader程序,

在BootLoader程序中将flash中的新固件数据搬运到旧固件的存储区,将其覆盖。

然后BootLoader程序启动固件运行,此时固件为新固件。

flash固件数据更新:

擦除flash,写flash。

楼主:
三、Linux OTA升级

Linux系统的组成:

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包括uboot(引导启动程序)、kernel(内核)和rootfs(根文件系统)。

三者在flash中的分区如下:

应用程序存放于rootfs。

Linux系统的启动流程:

楼主:
3.1  系统升级

Linux系统由uboot\kernel\rootfs三大部分组成,对Linux系统进行升级,也就是对flash中这三个分区的数据进行更新替换。

由于uboot\kernel\rootfs在flash分区中是以二进制数据存储的,与MCU固件在flash中存的是二进制数据一样,包括uboot\kernel\rootfs的升级文件也是以二进制数方式直接写入到对应的Flash分区。其升级方式与MCU固件的升级原理基本是一致的。

一般可在uboot中下载升级包来升级uboot\kernel\rootfs ,与MCU在BootLoader程序中完成升级类似。

楼主:
3.2  应用程序升级

在Linux系统中,应用程序是存放在文件系统中,并以可执行程序文件的方式存在,其在系统中就是文件,这与MCU固件存放在flash分区的方式不同。

应用程序的升级流程与MCU固件、Linux系统升级基本一致。应用程序的升级除了可以升级可执行文件外,还可以升级配置文件等。

应用程序升级流程:

制作升级包(打包签名工具)、下载升级包(下载工具)、升级包验签、程序更新

与MCU OTA升级区别:

制作升级包:将应用程序相关的文件(可执行程序、库文件、配置文件等)打包为压缩包

作为一个整体再进行签名。

升级包下载和验签通过后,将压缩包解压,可以得到应用程序的相关文件。

应用程序的更新,可以通过启动应用程序的程序来更新,如启动脚本、启动程序,类似MCU升级的BootLoader程序作用。

更新方式:

1.直接覆盖旧程序;

2.保留旧程序,执行新程序;

直接覆盖旧程序:

保留旧程序,执行新程序:

如ping\pong操作

楼主:
四、总结

OTA升级的核心:

网友A:
最后总结的很好
提出了问题,然后去比较各种解决方式,理解起来更方便

网友B:
在线升级功能。

网友C:
太理论了,有没有实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