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第二章】MCS-51 单片机硬件结构1.1

楼主(2022-04-22):
第 2 章 MCS-51 单片机硬件结构
1. MCS-51 系列单片机的基本结构
1.MCS-51 系列单片机的总体基本结构
MCS-51 系列单片机主要部件组成:微处理器(MPU)、数据存储器(RAM)、 程序存储器(ROM/EPROM)、并行 I/O 口(P0 口、P1 口、P2 口、P3 口)、串行口、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及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1.CPU(微处理器)
2.数据存储器(RAM)
        片内为128个字节(52子系列的为256个字节)
3.程序存储器(ROM/EPROM)
        8031:无此部件;
        8051:4K字节ROM;
        8751:4K字节EPROM ;
        89C51/89C52/89C55:4K/8K/20K 字节闪存。
4. P1口、P2口、P3口、P0口:为4个并行8位I/O口。
5. 串行口 1个全双工的异步串行口。
6. 定时器/计数器
7. 中断系统
8.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用于对片内各功能模块进行管理、控制、监视。实际上是一些控制寄存器和状态寄存器。
        共有21个,是一个具有特殊功能的RAM区。

所有兼容8051 的单片机一般简称为51 系列单片机。
51 系列单片机的基本结构总体上是一致的。

2.MCS-51 系列单片机主要功能部件
8051/8052 系列单片机主要包括以下功能部件:

8 位 CPU;
4K/8K 片内程序存储器(ROM/EPROM);
128/256 字节的片内RAM;
32 条双向 I/O 口线(4 个 8 位 I/O 口);
可寻址程序存储器和外部数据存储器各64KB;
2/3 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1 个全双工异步串行口;
5/6 个中断源,2 个中断优先级;
位寻址空间;
片内振荡器和时钟电路。

3.8051 单片机内部结构及引脚
8051单片机为40条引脚双列直插式封装引脚可分为三个部分:

(1)电源及时钟引脚:  Vcc、Vss;XTAL1、 XTAL2。(2)控制引脚: PSEN*、EA*  、ALE、RESET(3)I/O口引脚:P0、P1、P2、P3,4个8位I/O口

40只引脚双列直插封装(DIP)

电源及电源复位引脚
(1)VCC(40 脚):正常操作时,接+5V 直流电源。
(2)VSS(20 脚):接地端。
(3)RST/VPD(9 脚):复位信号输入引脚RST。在该引脚上输入一定时间(约两个机器周期) 的高电平将使单片机复位。
(4)EA /VPP(31 脚):访问程序存储器控制信号/编程电源输入。

时钟振荡电路引脚 XTAL1 和 XTAL2
(1)XTAL1(19 脚):外接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引脚 1。
(2)XTAL2(18 脚):外接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引脚 2。

ALE/PROG(30 脚)

低 8 位地址锁存允许信号/编程脉冲输入。
在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期间,ALE 信号两次有效;
而在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期间,将丢失一个 ALE 信号。
PSEN(29 脚)

外部程序存储器的读选通信号输出端,低电平有效。在从外部程序存储器取指令(或常数)期间,此引脚定时输出负脉冲作为访问外部程序存储器的读信号,每个机器周期PSEN 两次有效,此时地址总线上送出的地址为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在此期间,如果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和内部程序存储器,不会产生PSEN 信号。

并行双向输入/输出(I/O)口引脚

(1)P0 口的 P0.0~P0.7 引脚(39~32 脚):8 位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和片外8 位数据/低 8 位地址分时复用总线端口。
(2)P1 口的 P1.0~P1.7 引脚(1~8 脚):8 位通用输入/输出端口。
(3)P2 口的 P2.0~P2.7 引脚(28~21 脚):8 位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和片外高8 位地址总线端口。
(4)P3 口的 P3.0~P3.7 引脚(10~17 脚):8 位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具有第二功能。

4.外部总线构成
总线,就是连接单片机与各外部器件的一组公共信号线。

利用片外引脚可以构造 MCS-51 系列单片机的三总线结构。
单片机的引脚除了电源端 VCC.接地端 VSS、复位端 RST、晶振接入端 XTAL1 和 XTAL2、通用 I/O 口的 P1.0~P1.7 以外,其余的引脚都是为实现系统扩展而设置的。

地址总线(Address Bus,AB):MCS-51系列单片机总共有16根地址线A15~A0,由P2口直接提供高8位地址A15~A8,P0口经地址锁存器提供低8位地址A7~A0,使得访问时片外存储器时寻址范围可达64KB(216=65536=64K)。
数据总线(Data Bus,DB):MCS-51系列单片机总共有8位数据线D7~D0,由P0口分时传输。
控制总线(Control Bus,CB):控制总线由P3口的第二功能 /WR(P3.6)、/RD (P3.7)和3根独立的控制线/EA 、ALE、/PSEN 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