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82的内部RTC应用时电池怎么接?

楼主:
CH582的内部RTC应用时电池怎么接?直接 连接第三引脚,VIO33就行么?

网友A(2022-05-04):
使用RTC,RTC的时钟来源于低频32k,如果没有外接低频32k,则可以使用内部32k,电源供电方面,在手册规定的可以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供电,按照demo板设计电源电路,可以直连供电。

网友B:
接一个纽扣电池

网友C:
电池座+双二极管到vbat

网友D:
类似这样的供电切换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E:
如果引脚上有VBAT引脚的话,将纽扣电池输出接改引脚。

网友:
接在bat上吧。

网友F:
这个手册引脚是怎么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