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幕初始化完成后出现花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4-22):
使用的st7735s的驱动,驱动代码用的厂家给的代码,初始化完成后马上花屏,清屏指令只能影响到最上面的

@tyw :一样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行在正常显示
tyw
确认例程配套的是哪一款屏
tyw
屏大小一样吗

楼主:


网友A:
先确定你用的LCD屏幕是不是用的st7735s驱动芯片,如果是的话就要检查你的代码了。

网友B:
直接问厂家不是更快解决问题吗?

网友C:
从你的照片现象看,应该是IO口配置的问题,建议先测量一下IO口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为标题,第一点从液晶接口电路硬件考虑,主要考虑液晶口的电源脚,LED背光脚往往需要一个加一个三极管,提高驱动能力,普通的I/O有些会驱动不起来。第二点从软件角度,重点关注刷新,当更新完屏幕显示,记得刷新一下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