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怎么样才能确认SH367309的均衡功能已动作?

楼主(2022-04-22):
  我想测试一下SH367309的均衡功能,电路图按规格书的参考图画的,IIC开启第几路均衡,确认写入动作已成功,但用示波器测量相应的NPN三极管的引脚应该可以看到变化的波形(个人理解应该在NPN三极管的E\B\C上的一个引脚或两个引脚上存在与未开均衡时不一样的波形),但我未测量到。所以请教一下,做过SH367309的均衡功能的人,怎么样才能确认SH367309的均衡功能已动作?或者测量那里的信号可以确认?

网友A(2023-05-19):
可能是均衡功能不正常

网友B:
手册上没写如何测试均衡么?

网友C:
用示波器观察有没有波形

网友D:
看看电源或负载的输出信号是否存在变化

网友E:
观察一下NPN三极管的E、B和C引脚

网友F:
用阻抗分析仪测试

网友G:
电路图是对的么

网友H:
打开SH368209的均衡功能,并将IIC开启到相应的路数

网友I:
可以尝试调整触发器的时间和触发器的增益

网友J:
将触发器的时间设置为合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