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DC多通道采样,采样值DMA传输至数组中

楼主(2022-04-22):
DMA传输可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ADC多通道采样,通过DMA将采样结果传输至数组中,是较常见的一个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来实现配置:1、配置GPIO,将GPIO配置成模拟模式;2、配置ADC的工作模式及ADC采样通道(某个I/O对应的ADC通道可以通过数据手册查看);3、配置DMA的工作模式及DMA的通道(具体是哪个DMA通道可以用来传输ADC的数据可以通过应用手册DMA章节查看)。参考代码如下: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ADC_Config_T  adcConfig;/** RCM Enable*/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GPIOA);//使能时钟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ADC1);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RCM_APB2_PERIPH_SYSCFG);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0;//AIN0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AN;
    gpioConfig.pupd = GPIO_PUPD_PU;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1;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AIN1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4;
  GPIO_Config(GPIOA, &gpioConfig);//AIN4
    /** ADC Configuration */
ADC_Reset();
    ADC_ConfigStructInit(&adcConfig);
    /** Set resolution*/
    adcConfig.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Set dataAlign*/
    adcConfig.dataAlign = ADC_DATA_ALIGN_RIGHT;
    /** Set scanDir*/
    adcConfig.scanDir = ADC_SCAN_DIR_UPWARD;//由低通到向高通道扫描,即先采样低通道
    /** Set convMode continous*/
    adcConfig.convMode = ADC_CONVERSION_CONTINUOUS;//连续转换模式,启动后会一直自动转换
    /** Set extTrigConv*/
    adcConfig.extTrigConv = ADC_EXT_TRIG_CONV_TRG0;
    /** Set TrigEdge*/
    adcConfig.extTrigEdge = ADC_EXT_TRIG_EDGE_NONE;

    ADC_Config(&adcConfig);

    ADC_ConfigChannel(ADC_CHANNEL_0, ADC_SAMPLE_TIME_239_5);//PA0脚是ADC通道0
  ADC_ConfigChannel(ADC_CHANNEL_1, ADC_SAMPLE_TIME_239_5);//PA1脚是ADC通道1
ADC_ConfigChannel(ADC_CHANNEL_4, ADC_SAMPLE_TIME_239_5);//PA4脚是ADC通道4

    /** Calibration*/
    ADC_ReadCalibrationFactor();

    ADC_EnableDMA();
    /** Enable ADC*/
   ADC_DMARequestMode(ADC_DMA_MODE_CIRCULAR);//DMA一直传输
    ADC_Enable();

     /** Enable DMA clock */
    RCM_EnableAHBPeriphClock(RCM_AHB_PERIPH_DMA1);
    /** DMA Configure */
    DMA_Config_T dmaConfig;
    /** size of buffer*/
    dmaConfig.bufferSize = 3;//3个ADC通道的值分别放在数组中的0、1、2三个单元
    /** set memory Data Size*/
    dmaConfig.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_DATASIZE_HALFWORD;
    /** Set peripheral Data Size*/
    dmaConfig.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_DATASIZE_HALFWORD;
    /** Enable Memory Address increase*/
    dmaConfig.memoryInc = DMA_MEMORY_INC_ENABLE;//存储数据的地址要加
    /** Disable Peripheral Address increase*/
    dmaConfig.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_INC_DISABLE;
    /** Reset Circular Mode*/
    dmaConfig.circular = DMA_CIRCULAR_ENABLE;
    /** Disable M2M*/
    dmaConfig.memoryTomemory = DMA_M2M_DISABLE;
    /** set priority*/
    dmaConfig.priority = DMA_PRIORITY_LEVEL_HIGHT;
    /** read from peripheral*/
    dmaConfig.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
    /** Set memory Address*/
    dmaConfig.memoryAddress = (uint32_t)Buf;//数组首地址
    /** Set Peripheral Address*/
    dmaConfig.peripheralAddress = (uint32_t)&ADC->DATA;

    DMA_Config(DMA1_CHANNEL_1,&dmaConfig);
    /** Clear DMA TF flag*/
    DMA_ClearIntFlag(DMA1_INT_FLAG_TF1);
    /** Enable DMA Interrupt*/
    DMA_EnableInterrupt(DMA1_CHANNEL_1,DMA_INT_TFIE);

    NVIC_EnableIRQRequest(DMA1_CH1_IRQn,2);

    DMA_Enable(DMA1_CHANNEL_1);

网友A:
多通道采样怎么配置呢

网友B:
支持多少的通道?

网友C:
这个使用dma了吗

网友D:
DMA传输可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