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J8TA TIMER4无法输出PWM

楼主(2022-04-22):
21ic问答首页 - HC32L130J8TA TIMER4无法输出PWM
HC32L130J8TA TIMER4无法输出PWM
t90803502022-04-22
使用hc32l13x_ddl_Rev1.9.2 Lite\example\adt\CompareOutput工程官方描述:
1)示波器分别连接PA08(TIM4 CHA)与PA11(TIM4 CHB)
2)打开工程编译并运行
3)示波器两个通道波形相同,都是占空比50%的方波

按照上述步骤操作,示波器中没有出现指定波形,更换了3个芯片依然没有结果,应该排除芯片问题。

打开调试窗口,定时器4有正常计数
有没有高手可以指点指点呢,感谢!

楼主:
请问有高手指点指点吗

网友A(2022-11-08):
目前也卡到这个问题,猜测是每次匹配后翻转,所以是方波,周期减半

网友B:
实际波形是怎么样的?发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