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ttl的芯片能否配置txd的开漏模式和rxd的上拉特性吗

楼主(2022-04-22):
现在经常遇到usb转ttl漏电流导致下载、仿真受影响的,如果可以配置就好了

网友A:
好像有带防漏电的型号,340K还是什么的,看一下官方最新手册

网友B:
您好,关于USB转TTL串口芯片对外输出电流导致外设工作受到影响,可以参考CH340最新官方手册提供的完整解决方案。使用CH340K或者外加二极管等器件可避免此类问题。CH340官网手册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0DS1_PD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