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上电在时钟部分就进入死循环

楼主(2022-04-22):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配置和倍频系数改了吗搜索
复制

楼主:
晶振配置和倍频系数哪改?小白不明白。。

网友A(点评):
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144-1-1.html

楼主:
后面把库文件换了,解决了。

网友B:
就是没起振。

网友C:
说明在晶振没有成功起振,读取不到标志位,所以一直死循环在改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