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上电在时钟部分就进入死循环

楼主:
程序运行到if(0U == (RCU_CTL & RCU_CTL_HXTALSTB)){ while(1){ }这个位置就没有办法向下运行了。我用的是GD32F407VE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晶振用的25M。

楼主(2022-04-25):
晶振不起振。各位大佬。咋个弄?

网友A:
外部晶振  不起振 ,查看下 硬件设计,现在这年代 MCU外部不起振的时候,我GD32还没遇到过, 避免代码问题,可以先用例程里的 system函数。   晶振只需要 2 20pf电容对GND      查看下你的 系统文件 ,GD32官网帮你做 各种时钟倍频得system_xxxx.c 里,避免修改出笔误。  先排除不是硬件,外面示波器测试下晶振两边,是否可以起振出波形

1650873432(1).png (37.2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