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D卡该如何驱动读写

楼主(2022-04-22):
SPI驱动的,还是是SDIO驱动

有什么差别

网友A(2023-01-11):
这个区别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用的SDIO的好像比较多

网友B:
可能是SDIO的速度比较快吧

网友C:
我知道的是SDIO应该是SD专用的

网友D:
SDIO速度较快、SPI速度较慢。但STM32的SDIO不好用,特别是4BIT的方式,用1BIT的方式倒是可以,速度大概2M字节每秒。用SPI比较稳定,速度在1-2M字节每秒之间,适合对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

网友E:
其实差别应该不大吧

网友F:
就是用SDIO的啊,和SPI好像没啥关系吧

网友G:
存储才能用SPI吧,我记得,不过SD卡好像也能支持SPI

网友H:
差别应该就是协议不一样了,SDIO应该是针对SD开发的

网友I:
这个具体真不清楚,我猜是没啥区别吧

网友J:
我刚刚搜了一下,楼主可以看看https://blog.csdn.net/u010632165/article/details/111824735

网友K:
好像SDIO算是并口?SPI反正是串口通信

网友L:
SPI和SDIO是2中通信的方式,差别就是速率问题,SDIO速率更快,可以理解为多个通道通信

网友M:
SPI驱动的和SDIO驱动,本质就是通讯方式不一样,一个是8车道高速道,一个是普通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