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为什么电源输入短路,会烧坏后级的芯片?

楼主(2022-04-22):
测试的时候不小心把P21中的电源正负极连到一起短路了,然后后级的某个芯片被烧掉了。电源是笔记本电脑那种12V的输入电源。为什么不是烧电源,而是烧了负载?原理上怎样解释?

网友A:
电源都有短路保护。大电流无法回到电源,只有从后面的负载流走了。

网友B:
前面短路,芯片掉电,无法响应后端反馈,后端电压过冲

网友C:
LM2576的输出端内部构造是一个NPN,输入端对地短路,此时NPN的基极电压为低,但是输出端连接了一个电感,电感中电流不能突变,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进入输出脚,把PN结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