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MCU偶尔死机,和无限复位,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

楼主:
产品使用的是NRF51822芯片,主要功能就是控制红蓝LED灯,当蓝牙打开开启蓝灯,蓝牙关闭开启红灯,低电红灯每10分钟闪烁3次,功能比较简单。(有开启看门狗)

1、如今产品已经进入小量试阶段,共生产了3000pcs,客户发现有4pcs死机,有3pcs是在开启蓝牙的时候蓝灯常亮,然后死机了
另外1pcs是在蓝牙关闭的情况下,低电提醒的时候红灯常亮,然后死机了。

2、还有1pcs不良是,产品在不停的复位,复位间隔时间,差不多3s~5s左右

自己分析情况如下:
1、客户发现的4pcs中的1pcs,寄回来后,已经使用12小时,目前未发现死机。
2、在小量试生产过程中自己留了1pcs佩戴,已经使用50天,没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3、不停复位那台产品,很奇怪,在客户那出了问题,寄回后,自己试了几次,均能重现复位情况,接下来将产品壳拆开,接着测试,居然不再出现重启的现象了(未断过电,仅仅是拆开壳),后来又装上壳,佩戴了1周,仍未出现复位情况。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已经花了一周时间了,问题找不出,主要是后面自己又做了50pcs设备,目前已经使用5天了,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在客户那频频有问题发生。

网友A(2022-04-24):
若拆开外壳后有变化,那就要看看产品的结构设计是不是有不合理的地方,是不是影响了内部PCBA。

网友B:
不停复位的那颗
1、复位波形是规律性的吗?与看门狗设置时间是否对应?
2、产品外壳是哪种材质?是否存在静电传输,外壳有接地吗
3、检查下复位脚和晶振脚是否存在虚焊
4、测试过程中,温度有变化吗?
5、可以看看程序结构中哪里存在死机的可能,比如蓝牙开启后卡在某个while或是持续等待
6、单独测试下看门狗功能是否正常,比如不喂狗是否按照预计的时间进行复位,时间长度是否有变化

网友C:
电源问题,加个电解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源问题,加个电解电容

这才是高手,一般人根本想不出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