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没有网口的例程

楼主(2022-04-22):
是否可以移植lwip,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考

网友A:
你要哪个芯片的网口例程啊?

网友B:
一般性能高一些的,可以移植lwip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你的芯片用的是啥,然后在考虑移植这个

网友D:
移植好像都能支持吧,只要你的芯片支持网口

网友E:
估计官网是有demo的吧,你好好找找

网友F(2022-05-22):
这种例程估计官方能有,但是官网好像更新较慢啊,你去找代理商要个吧

网友G:
一般都能移植lwip吧

网友H:
看你芯片是否支持喽,支持的话才能移植lwip哈

网友I:
新唐对通信部分做的还是很好的吧,估计能有这种例程

网友J:
例程可以参考原子或者其他网上的lwip的demo吧,都差不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