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电子计算机中晶体管为什么用三极管而不用二极管?二极...

楼主(2022-04-22):
电子计算机中晶体管为什么用三极管而不用二极管?二极管应该也可以表示二进制位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一般的解决思路是拿到出错的芯片,通过调试或 LOG 来判断问题的原因。你只是描述了现象,别人是不可能实质上帮到你,只能给你一些如何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