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F003在电池供电产品的应用特点

楼主(2022-04-22):
#技术资源# #申请原创# 一、芯片概况
  内核   M0+
主频 48MHz
存储 32K FLASH 4K RAM
数字外设 TIMER*8,USART*3,SPI,I2C,Buzzer
模拟外设 12bit ADC 8个外部通道加一个内部通道
宽压工作 主电源 2.0~5.5V  模拟电源 2.4~5.5V

二、电池产品的特色使用
Ⅰ、众所周知,电池使用过程中电压会下降,如果没有升压等电源器件,会影响ADC的采用精度;采用电源器件的话,影响使用时长。
Ⅱ、APM32F003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ADC模块中通道8可以采样内部参考电压,电压是较稳定的1.2V,可以用来反推供电电压。
Ⅲ、以ADC进行12位采样为例,通道电压V = (ADC_Sample_Value * VDD) / 4096;目前参考电压已知1.2V,通道采用值ADC_Sample_Value读取ADC->DR可  可得,转换公式就成了VDD = ( Vref * 4096 ) / ADC_Sample_Value;由此可以随时检测出供电电压VDD。以上基本保障了芯片ADC采用的正常工作,也节省了电源器件,降低成本。

三、优势点
  • APM32F003目前有两种封装,TSSOP20和QFN20,封装小巧,节省PCBA面积。
  • 低功耗状态下电流小于5uA,延长使用时间和待机。
  • 静电特性达到8KV,可靠性好。
  • 目前在汽车、工业、电机控制、智能家居等稳定应用。

四、信息获取
  可以访问极海半导体官网www.geehy.com ,下载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和SDK等。

网友A(2023-03-01):
哇哦,APM都有M0的芯片了啊

网友B:
电池供电注意的是低功耗,只要低功耗做好了,电池很稳的

网友C:
这个宽电压供电方式就很强了,电池供电会很稳的

网友D:
你用的1.2V是什么电池啊?干电池吗?

网友E:
其实你要是用锂电池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网友F:
低功耗的电流很小啊,才5uA

网友G:
封装这么小?这是小体积产品使用的啊

网友H:
极海的MCU可以应用在车规行业么?

网友I:
也不知道这芯片的具体外设参数都有什么,楼主能发个数据手册么?

网友J:
数字外设还挺多,3个串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