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有用过MSP430FR6972外接高频晶振的吗?MCLK死活切换不上去!

楼主(2022-04-22):
外界7.3728MHz晶振,运行后测量波形震荡没问题,频率也对的上,软件的HFXTOFFG位也是0 ,说明晶振工作是正常的,但是看输出波形(通过MCLK引脚测量),频率是4.8M左右,而且不太稳定,肯定不是晶振的频率。程序如下:   之前用过MSP430F249,149,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难道FR系列使用外部高频晶振还有其他机关吗?谢谢!

unsigned char InitClock(void)
{
  SetTimeOut(100,0);//wait for 100*50uS until return clock fault.

  CSCTL0=0XA500;
  CSCTL6=SMCLKREQEN|MCLKREQEN;//CSCTL6=SMCLKREQEN|MCLKREQEN;

  CSCTL5&=~LFXTOFFG;
  CSCTL4=HFXTDRIVE1|HFXTDRIVE0|   HFFREQ0|   LFXTOFF ;

  while(1)
  {
    CSCTL5&=~HFXTOFFG;
    delay_cycles(100);//100us DCO 8MMHz,DIV8, 1uS per cycle
    if((CSCTL5&HFXTOFFG)==0)break;
    if(BTimeOut())return 1;
  }

  CSCTL3=DIVM0|DIVS2 ;//MCLK  1/2,SMCLK 1/16
  CSCTL2=0x0055;//MCLK ,SMCLK SOURCES FROM HXOF,
  CSCTL6=SMCLKREQEN|MCLKREQEN;//CSCTL6=SMCLKREQEN|MCLKREQEN;
  CSCTL0_H=0;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