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的采样速率一般多大

楼主(2022-04-22):
AD, dc

常规ADC采样速率是多大?

比如M487等内部ADC,采样速率是怎么配置的?

再如外部AD,采样速率上会有优势么?为什么有些人放着内部的不用,偏偏选外部的

网友A(2022-05-25):
ADC一般都是跟主频挂钩的,看你主频设置

网友B:
这个不都是写在数据手册上的么?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时钟树配置,上面有讲

网友D:
这个配置采样可以参考官方的demo呀

网友E:
外部的ADC一般速率和位数较高

网友F:
因为外部的稳啊,所以很多要求高的场合会要求外置AD

网友G:
我不知道为啥要外置AD,但是新唐ADC属实还可以

网友H:
你可以网上搜搜它这个数据手册,上面应该有介绍

网友I:
参考官方的例程吧,看看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J:
正常外置是有优势的,比如精度,速率和位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