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 同一个封装里的标识相同的焊盘有一个没有网络

楼主(2022-04-22):
AD10 同一个封装里有两个标识相同的焊盘,结果是其中一个没有网络,这是那里的问题?
上图中三个焊盘只有一个有网络,找了很久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经过大量实验,把原有的元件删除,重新插入编号不同的元件,重新生成PCB才有可能把应有的网络显示出来,元件编号不换不行,复制元件也不行,难道AD10的稳定性有问题?大家遇到过么?

网友A:
3个焊盘编号都是1?

楼主(2022-06-01):
引用 网友A:
3个焊盘编号都是1?

对,因为要根据需要安装不同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