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多阶低通滤波器的归一化计算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22-04-22):
上图中,滤波器设计按右图归一化表的参数进行计算,确定电阻电容的值。
但归一化表中的频率是1kHZ,若我的频率是500HZ或其它的非1kHZ,那怎么
利用表中的数据进行计算呢,谢谢!

网友A:
频率大n,Cf缩小1/n

楼主:
算完cf(缩小1/),再算出C1和C2,是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完cf(缩小1/),再算出C1和C2,是吧,谢谢!

自己推导下就知道了:

电阻缩1/n或电容缩1/n

楼主: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到实物就不准了,可能PCB的电容影响还比较大

有源滤波器频率都不会很高。分布电容影响很小。
元件的误差,pcb的分布电容,预留焊盘,调试解决。
计算给出大致范围。但是关系就是这个关系。
对元件要求高的是,高Q带通滤波器。这个元件差一点都变化很大。硬件滤波器只是一种手段,还有数字信号处理,这个运算量大一些,但是中国半导体工业起来后,单片机价格合理,很快数字信号处理,应用更加普及。

网友B:
FSF:频率放大倍数
Z:阻抗变换系数
R'、L'、C':变换后的元件值
使用条件:线性电路

Z >0 时 Z变传递函数不变 ;FSF控制特征频率,幅频、相频曲线形状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SF:频率放大倍数
Z:阻抗变换系数
R'、L'、C':变换后的元件值

你这从哪弄的公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从哪弄的公式?

tyw 藏书 威廉姆斯著 路秋生译《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原书 14页 式2-8 2-9 2-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yw 藏书 威廉姆斯著 路秋生译《模拟滤波器与电路设计手册》原书 14页 式2-8 2-9 2-10 ...

以前翻了翻日本人的滤波器设计也是用归一化的。
应该是以前的设计方法,设计的时候翻手册。
我翻的都是ti和analog里的应用手册,里面直接公式,用计算机算的。
再高阶点,各大厂商直接给软件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翻了翻日本人的滤波器设计也是用归一化的。
应该是以前的设计方法,设计的时候翻手册。
我翻的都是ti ...

赞同你的观点,使用软件是效率最高的方法,有条件还是要上软件工具;
查表法都是没有计算机时代最高效的方法,了解一下对理论理解有好处。

网友C:
归一化表只是告诉你频率系数,1.00就是说,设计的截止频率就是你要求的1.00倍,然后就是设计Q值。
比如设计4阶低通,截止频率为500Hz -3db,则用两个2阶串联,第一个2阶截止频率为1.00倍即500Hz,Q值为0.541,第二个2阶截止频率为1.00倍即500Hz,Q值为 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