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GD32F4系列十六——SDIO通信

楼主(2022-04-22):
一、爆靓照
二、实验简介
GD32 SDIO 简介
       SDIO 在 SD 标准上定义了一种外设接口。目前,SDIO 主要有两类应用——可移动和不可移动。可移动设备作为 Palm 和 Windows Mobile 的扩展设备,用来增加蓝牙、照相机、GPS和 802.11b 功能。不可移动设备遵循相同的电气标准,但不要求符合物理标准。某些手机内包含通过 SDIO 连接 CPU 的 802.11 芯片。此举将“珍贵”的 I/ O 管脚资源用于更重要的功能。
       蓝牙、照相机、GPS 和 802.11b 设备有专为它们定义的应用规范。这些应用规范与为 PCI和 USB 设备定义的类规范很相像。它们允许任何宿主设备与任意外设“通话”,只要它们都支持应用规范。
       SDIO 和 SD 卡规范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低速标准。SDIO 卡只需要 SPI 和 1 位 SD传输模式。低速卡的目标应用是以最小的硬件开支支持低速 I/ O 能力。低速卡支持类似调制解调器、条码扫描仪和 GPS 接受器等应用。对“组合”卡(存储器+ SDIO)而言,全速和 4位操作对卡内存储器和 SDIO 部分都是强制要求的。
       SDIO框图如图所示: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原理图

网友A(2022-06-30):
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网友B(2023-08-17):
开发板哪里买的?教程收费么

网友C:
全速和 4位操作对卡内存储器和 SDIO 部分都是强制要求的

网友D(2024-03-19):
正在学习GD32F407 驱动TF卡,谢谢

网友E(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F:
SDIO通信涉及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命令、响应和数据。
命令是启动传输操作的令牌,由HOST端发起,可以是寻址命令或广播命令,在CMD线上串行传输。
响应是从DEVICE端返回的,是对之前收到的命令的答复,同样在CMD线上串行传输。
数据是双向传送的,可以通过DAT0-DAT3信号线传输,可以设置成1线模式或4线模式。

网友G:
根据所使用的SDIO设备和应用需求,合理配置SDIO接口的参数和寄存器,以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H:
可以配置中断来管理SDIO通信的某些事件,如数据传输完成、设备移除等。

网友I:
使用SDIO接口进行数据传输时,需要遵循SDIO协议规定的通信流程和命令格式。

网友J:
插入或拔出SD卡,观察程序是否能够检测到SD卡的插入或拔出。

网友K:
遵循SDIO协议规定的通信流程和命令格式,避免因为错误的命令或参数导致通信失败或设备损坏。

网友L:
SDIO接口是一种基于SD卡协议的扩展接口,它允许微控制器与各种SDIO设备进行通信。SDIO接口不仅支持SD卡的存储功能,还可以用于数据传输和控制信号交换。

网友M:
配置SDIO的时钟、引脚复用、DMA通道等。这通常涉及到设置合适的GPIO引脚作为SDIO功能引脚,并且配置SDIO的CLK、CMD和DATA线的时钟及工作模式。

网友M:
在MDK等集成开发环境中配置项目,选择正确的微控制器型号(如GD32F27RK),并设置使用Micro LIB、优化级别等参数。

网友N:
通过发送命令和参数,请求设备执行特定的操作,如读取数据、写入数据等。

网友O:
为了提高数据传输效率,通常会使用DMA来辅助SDIO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需要配置合适的DMA通道和流来管理数据传输。

网友P:
将SDIO接口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并在工程中建立Fatfs文件夹以添加文件系统相关的代码。同时,确保头文件目录已添加。

网友Q:
要实现SDIO通信,您需要编写代码来初始化SDIO接口,发送命令,处理响应,以及管理和传输数据。

网友R:
在以上硬件和底层软件配置完成后,就可以编写应用程序来使用SDIO接口进行读写操作了。这通常涉及到发送命令、读写数据块、处理响应等操作。

网友S:
在GD32F4系列单片机的应用中,SDIO通信可以用于文件系统的读写操作,例如,通过SDIO接口读取SD卡上的文件或将文件写入SD卡。

网友T:
对于堆栈的设置,需要定义Stack_Size的大小,例如设置为0x00001000。

网友U: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支持SDIO 通信,这是一个用于连接SD卡和其他兼容SDIO的设备(如Wi-Fi模块、GPS模块等)的接口标准。

网友V:
将GD32F4系列微控制器的SDIO接口与SDIO设备的相应接口进行连接。这通常包括数据线(DAT0-DAT3)、命令线(CMD)、时钟线(CLK)以及电源线(VDD和VSS)等。

网友W:
在进行数据传输时,要注意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因为数据传输错误而导致的问题。

网友X:
在SDIO通信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情况,如命令超时、数据传输错误等。

网友O:
在进行SDIO通信时,需要处理各种中断事件,如传输完成、命令完成、数据传输错误等。

网友Y: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和传播!

网友Z:
根据单频器件和应用要求,对单频接口的参数和寄存器进行了合理的配置,保证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A:
可以将中断配置为管理单频通信中的某些事件,如数据传输完成、设备删除等。

网友AB(2024-06-04):
插入或删除 sd 卡,并查看程序是否能检测到插入或删除 sd 卡。

网友AC:
要实现单机通信,您需要编写代码来初始化单机接口、发送命令、处理响应以及管理和传输数据。

网友AD:
银杏科技在GD32F4系列中实现了ARM+FPGA双核心应用,采用SDIO通信机制实现数据传输和交换。该机制优化了性能并降低了功耗,确保高速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E:
手机上用的是不是就是sdio啊

网友AF(2024-09-30):
以最小的硬件开支支持低速

网友E:
FPGA是啥呢?

网友AG:
SDIO模块由控制单元、命令单元和数据单元组成,它们分别负责时钟信号管理、命令传输和数据传输。

网友X:
GD32F4微控制器可能包含一个SDIO接口,用于与SD卡或其他SDIO设备通信。这个接口支持多种传输模式,包括SPI模式和1位SD模式,以及可能的4位SD模式。

网友AH:
FPGA可以通过并行处理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减轻GD32F4微控制器的负担。

网友AI:
SDIO初始化配置函数包括SD卡的初始化、信息获取、选择、状态获取以及总线宽度和通信模式的配置。

网友AJ:
通过发送CMD0命令来检测SD卡是否已插入,并将其置于待命状态。

网友AK:
楼主可以把FPGA也换成国产的

网友AL:
SDIO接口支持不同的数据传输模式,包括1位、4位和8位的数据总线模式,以满足不同设备的通信需求。

网友AM:
如何配置GD32F4的SDIO接口,以及如何通过这个接口与SD卡或其他SDIO设备进行通信。这可能包括初始化SDIO接口、发送命令、接收响应以及读写数据等操作。

网友AN:
配置SDIO接口的工作模式、时钟频率、数据传输速率等参数。

网友AO:
SD卡读写操作通常涉及两个步骤:首先是SD卡的识别过程,然后是数据的读写过程。这些操作通过主机控制器发送命令并接收响应来完成。

网友AP:
SD卡的电源管理也很重要,需要确保SD卡在使用期间得到稳定的供电。

网友AQ: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专门的SDIO接口,用于与外部SDIO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G:
SD卡相关的硬件电路设计包括数据线、命令线和时钟线,所有信号线通常会通过电阻进行上拉,以确保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R:
SDIO通信有严格的时序要求,必须确保所有命令和响应都符合SD卡规范。

网友S:
在进行SDIO通信时,注意处理好电源、时钟和复位等硬件问题,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S:
通过SDIO接口读取SD卡中的数据,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和处理。

网友AT:
SDIO和SD卡规范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增加了低速标准,这允许设备以最小的硬件开支支持低速I/O能力,适用于调制解调器、条码扫描仪和GPS接收器等应用。

网友AU:
可能需要编写或使用现成的SDIO驱动程序来简化SDIO通信的实现。

网友L:
完成数据交换后,发送CMD12命令来停止数据传输,并通过发送CMD32命令来改变SD卡的块大小。

网友AV:
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读取或写入操作。读操作通常涉及发送CMD17命令来启动数据读取,而写操作则涉及发送CMD24命令来启动数据写入。

网友AW:
GD32F4系列的SDIO接口可以与MMC(多媒体卡)、SD卡、SD I/O和CE-ATA(兼容增强型AT附件)等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X:
以最小的硬件开销支持低速速度

网友AY:
传输数据时,注意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避免数据传输错误带来的问题。

网友AZ:
GD32F4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专用的SDIO接口,用于与外部SDIO设备通信。

网友BA(2024-10-30):
FPGA竟然可以这样玩!

网友BB:
很好的帖子,值得推广和传播!!!

网友BC:
对于卡内存储器和sdio器件,全速求和、4位操作是强制性的

网友BD(2025-01-02):
银杏科技GD32F4系列ARM+FPGA实现SDIO通信,用于高速数据传输和嵌入式系统间的通信,优化设备性能,提升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E(2025-02-06):
你在哪里买的开发板?辅导课收费吗

网友:
非常感谢,这个资料非常有用

网友AD:
你在哪里买的开发板?补习班收费吗,

网友BF(2025-03-11):
感谢分享啦啦啦啦啦

网友BG:
SDIO现在很多产品上其实都用了。

网友BH:
就像用手机或电脑控制其他设备一样,我们给设备发命令和参数,让它按照我们的要求执行操作,比如读取信息、写入数据等。

网友BI:
为了支持低速运行,其实不需要花费太多的硬件成本。

网友BJ:
全速和4位操作是SDIO接口的标准要求,必须支持。

网友BK:
帖子有价值,传播有益信息,SDIO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BL:
根据SDIO模块手册,设置工作模式为高速模式,时钟频率为50MHz,数据传输速率可达50MB/s。

网友AX:
SDIO接口能适应不同设备,支持1、4、8位数据传输,像调音器换频道一样方便。

网友BM(2026-01-22):
有SDIO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