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整流桥损耗和温升

楼主(2022-04-22):
目前正在正在一台1200W电源产品,使用的是普通的单相4二极管整流方案,但是要求样机自然散热,不能有风扇。
最早使用的整流桥是GBU1510,温度较高更换GBU2510后测试二者温度相当,测试整流桥温度90℃,散热器60℃。环境温度到40℃时整流桥超过100℃。如果继续更换更大的GBJ3510,发现GBJ和GBU的正负是相反的,不好直接更换,而且GBJ也是塑料封装,估计导热性也不是特别好,温度应该也不会低多少。有没有其他相似尺寸的散热更好的封装整流桥或者Vf更第的整流桥,应为再并联一个资料目前空间不够。
另外我看很多提到无桥PFC电路,这种无桥PFC应用成熟吗?

网友A:
这个要求只能无桥。
无桥PFC,对整机来说,PF指标高,关键是对后面来说,可以恒压工作,后级可以选择最佳区域工作,提高效率。而且无桥PFC目前已经非常成熟了。
直接用整流桥,这样的电源,至少PF参数就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只能无桥。
无桥PFC,对整机来说,PF指标高,关键是对后面来说,可以恒压工作,后级可以选择最佳区 ...

谢谢坛友的赐教,不知能提供一下有关线路图资料吗?

网友B:
无桥PFC,可以解决整流桥桥的功耗问题,可以研究一下。要是有资料我们一起分享...

没有相关资料的,期待坛友分享。

网友C:
1200W的功率已经不适合传统的做法了,要么就要加散热器了,主动散热了。

如果加装散热风扇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的赐教,不知能提供一下有关线路图资料吗?

图腾柱PFC芯片 IVCC1102

2.5kW图腾柱PFC参考设计

可以参考这里

https://ic.big-bit.com/news/399051.html

收到,谢谢坛友的资料分享。

网友D:
几十上百安的金封带螺栓整流管可控硅也有啊

网友E:
GBU2510与GBU1510在相同电流时损耗差不多的(因为大电流时压降差不多),只是允许的电流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GBU2510与GBU1510在相同电流时损耗差不多的(因为大电流时压降差不多),只是允许的电流更大。 ...

不知坛友对该问题有什么其他想法,请指点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坛友对该问题有什么其他想法,请指点一下。

要么加大散热,加风扇,要么用MOSFET做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