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GD替換STM的操作过程

楼主(2022-04-23):
之前使用STM32F103ZET6。现在替换成GD32F103ZET6,
之前都是用STM32cubeMX对stm进行基本配置,生成keil工程,然后在keil里编写详细程序,请教下替换成GD的需要如何操作?
另外硬件上还需要哪些更改?

网友A:
keil5  5.2X后的款式,新建工程得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器件的 启动startup汇编文件以及sys文件 可以直接包含进空工程了。  其余就是你的C代码 按照组分配位置, 至于内部库函数,你还是要略微得看下GD32手册, 不要指望1天就搞完,耐下心,花几天把STM的库函数 替换成GD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