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构建自己的子电路的学习笔记

楼主(2022-04-23):
ce, ic, pi
ltspice是个免费的spice电路仿真软件,短小精悍,是我的首选仿真软件。
实际电路中有大量的实用电路,可以把这些电路构成子模块,类似c语言的子函数。
今天以三运放的仪表运放为例。
1、首先到ti网站下载lm358的模型文件。
这里不用spice里的理想运放,用更接近实际的模型去构建三运放仪表放大器。
2、电路图如下:

2、在这个文件中加入:
.subckt INSTRU3 IN+ IN- VCC VEE VREF OUT
X1 IN+ 2 VCC VEE 1 LM358         类似c语言调用函数
X2 IN- 3 VCC VEE 4 LM358
X3 5   6 VCC VEE OUT LM358
R1 1 2 10k                                   按照上面的电路原理图节点输入
R2 2 3 2k
R3 3 4 10k
R4 1 5 1k
R5 4 6 1k
R6 5 VREF 1k
R7 6 OUT  1k
.ends INSTRU3
3、这样就构建了一个以lm358构成的三仪表运放。
4、在ltspice中构建元件库

运行效果:
用实际运放的模型构成的三仪表运放速度急剧变慢

网友A(2022-06-23):
这个工具一致在用  我还从group.io  下载了网友自检的一些控制模型

方便   主要是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