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8A8K单片机串口4通讯问题

楼主(2022-04-23):
请教高手,STC8A8K单片机串口4通讯,仿真状态下通讯正常,实际运行时就收不到单片机的返回数据。反复测试了无数遍就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A:
STC8A8K的串口4需要下单10kk以上才开通的功能

网友B:
这也叫理由?

网友C:
STC ISP里有范例程序,可以直接下载HEX运行。也可以在STC官网下载例程。

网友D:
没有用过这个单片机,建议多看看文档哦

网友E:
看看例程,端口设置,用了很多,没遇到问题

网友F:
STC8A8K系列的串口1和串口2同时使用没有问题。串口4换到串口2试试?

网友G(2022-06-20):
考虑硬件问题,芯片版本不支持也难说。去年拿的A12印象中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