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D32F303CG换成 303CC,Can出错?

楼主(2022-04-23):
     在研发阶段,我用的型号是GD32F303CG,项目中用到了CANOPEN,花了些时间,搞定了一切,静待用户下单,开心ing....  试生产时,换成 了303CC(更小的Flash容量,价格好些),芯片封装(48Pin)、硬件,没有改变,Can居然出错了!
Can出错了!
Can出错了!见鬼了?我立即通知助手烧水...晚上炖鬼!
   当然,从CG换成CC,我的MDK工程也作了修改,不过,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对应于CC的MDK工程,在CG上,是能正常运行的。
CAN的ERR寄存器值为0x55,离线?
进一步调试,发现它能正确接收到5帧(其它节点的心跳),由此可知波特率之类的,肯定OK!
但在TX上没有任何动静,没能发出本节点的心跳,甚至连ACK脉冲也没能发出...

想到了TX RX 重映射...来回试了3种映射,没有疗效....
  哪位遇到过同类问题,请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好好去看看XD和HD产品的差别吧,搞不好问题出在这里。

GD32F303xx 的 闪 存 存 储 器 容 量 256K 到 512K 字 节 之 间 的 产 品 称 作 高 密 度 产 品(GD32F30X_HD)。
GD32F303xx的闪存存储器容量大于512K字节的产品称作超高密度产品 (GD32F30X_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