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DS18B20采集到的全是0xff

楼主:
DS18B20已经有应答了,但是返回回来的数据全是0xff,延时我用示波器看了,应该是准的。时序也没问题啊,除了返回的数据以外,其他的波形也满足。输出口的上拉电阻也加了4.7K的。有大佬指点一下为什么数据会这样么。波形如下:

代码如下:
//复位DS18B20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DQ
    delay_us(750);      //拉低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us(15);       //15US
}

//等待DS18B20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S18B20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    //SET PG11 INPUT
    delay_us(1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从DS18B20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u8 data;
    DS18B20_IO_OUT();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写一个字节到DS18B20
//dat:要写入的字节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 (testb)
        {
            DS18B20_DQ_OUT=0;   // Write 1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
            DS18B20_DQ_OUT=0;   // Write 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开始温度转换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 convert
}

//初始化DS18B20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S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S18B20_Init(voi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s_6);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从ds18b20得到温度值
//精度:0.1C
//返回值:温度值 (-550~1250)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u8 flag;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flag=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                 //温度为负
    }else temp=1;               //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                    //获得底八位
    tem=(float)tem*0.625;       //转换
    if(temp)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
}

网友A(2022-04-23):
从波形看,读数据时发出低电平但实际没低下去啊。

楼主(点评):
应该是低下去了的吧,示波器这个至少因为延时较短,所以没走下去。如果是真的没低下去的话,我应该怎么做改进呢,是增加拉低的延时么,还是怎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可能因为示波器此时采样率低,没能展现细节,建议将横轴展开些测仔细一些,对照器件手册上的时序要求来判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指正,今天去读和发送的低电平的延时都增加到了13us(因为我看数据手册说要15us内响应)就能正常读取到数据了

网友B:
这个波形太糟糕了吧     是有干扰吗?

楼主(点评):
感谢指正,今天去读和发送的低电平的延时都增加到了13us(因为我看数据手册说要15us内响应)就能正常读取到数据了

网友C:
仔细核对时序,都是时序不对造成的。我虽然讨厌单总线,但是不管什么MCU,8位、16位、32位,只要时序对,就没有问题。

网友D:
1.复位时序不对造成的,仔细检查 2.单总线读取的时序不对

网友D: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u8 flag;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 ds1820 start convert
    DS18B20_Rst();
    flag=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LSB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                 //温度为负
    }else temp=1;               //温度为正
    tem=TH;                     //获得高八位
    tem<<=8;
    tem+=TL;                    //获得底八位
    tem=(float)tem*0.625;       //转换
    if(temp)return tem;         //返回温度值
    else return -tem;
}
发送转换命令之后,有个转换时间,要见延时,看手册,应该要等待几百个ms再采集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D: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convert
这个后面要加延时

网友E:
18B20对时序要求非常严格,所以还是仔细看一下你的时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核对时序,都是时序不对造成的。我虽然讨厌单总线,但是不管什么MCU,8位、16位、32位,只要时序对,就 ...

感谢指正,今天去读和发送的低电平的延时都增加到了13us(因为我看数据手册说要15us内响应)就能正常读取到数据了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正,的确是时序的问题引起的,读取和发送的低电平延时一开始只设置了2us(规格书上说的不小于1us,15us内),但是实际上可能并没有低得下去,最终我增加到了13us,就能正常的读取到数据了,其他的设置没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正,的确是时序的问题引起的,读取和发送的低电平延时一开始只设置了2us(规格书上说的不 ...

这时候示波器就很有用了

网友F:
大佬能把这个驱动发我一下吗,我的ds18b20调了一个星期了就是调不通,有应答就是读到FF。头都炸了。1403942847@qq.com。。万分感谢

网友G:
很多都是由于延时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H(2023-03-23):
前辈,您好,就是我目前在课程设计上也遇到这个问题,读的时候无论怎么调都是1,延时函数在2-3us的误差太大,能麻烦发一份文件给我吗?非常感谢。2637050929@qq.com

网友I(2023-06-06):
可能是 算法或者其他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J:
检查时序控制是否正确,并根据需要调整时序参数。

网友K:
读取DS18B20一般主要控制好读取数据时的时序

网友L:
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或程序问题引起的。

网友M:
建议自己网上找找可用的源代码

网友N:
DS18B20的接线是否正确,确认数据线、电源线和地线都已连接好。

网友O:
可以使用示波器等工具对数据线进行监测,以确定具体问题所在。

网友P:
在使用DS18B20时,需要确保数据线和电源线连接正确

网友Q:
数据线电平无法恢复到正确的电平, 影响数据读取。

网友R:
需要按照其规定的时序来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S:
通过上拉电阻将数据线拉高。

网友T:
如果DS18B20本身出现故障或者未正常连接到电路中,可能会导致数据读取失败。

网友U: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形太糟糕了吧     是有干扰吗?

这不是波形的问题,是时序不对,你动不动删别人贴,原来你18B20都不会。调试18B20,借助示波器,先搞定时序长度,然后就基本上没啥问题了。

网友V:
在输高电平的时候如果18B20把总线拉低,那么在总线上的电流将会很大,器件工作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V:
在输高电平的时候如果18B20把总线拉低,那么在总线上的电流将会很大,器件工作是不是有问题 ...

因此输出高电平应该把端口设置成输出,让上拉把电平拉高。

网友W(2023-08-04):
1、复位时序不对,仔细检查;2、单母线读序正确

网友X:
其中许多是由于时间延迟不准确造成的

网友Y:
b20对时间顺序要求很严格,所以你要注意计时

网友Z:
同时读取ds18b20主控好的读取数据顺序

网友AA(2023-09-05):
这个波形太差了吗?

网友AB(2024-06-19):
请问一下,DS18B20_IO_OUT();和DS18B20_IO_IN();是怎么定义的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AC:
建议在线查找可用的源代码

网友AD:
使用 ds18b20时,请确保数据电缆和电力电缆正确连接

网友AE:
Ds18b20的连接是否正确? 请确认数据电缆、电力电缆和接地电缆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AF:
DS18B20需要稳定的3.3V或5V电源。如果电源不稳定或者电压过低,可能导致传感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G:
示波器等工具可以用来监视数据线,以确定具体的问题。

网友AH:
通过提升阻力来提升数据电缆。

网友AI:
检查线缆是否损坏,连接是否牢固

网友AJ:
DS18B20没有得到稳定的电源供应,或者电压过低,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K:
DS18B20采用单总线通信,节省IO。

网友AL:
隔离设计只不过是隔离电源和信号处理。没什么异常。微控制器的特定引脚需要连接到下载器的相应端口。合理布局电路,尽量减少长距离线路,避免不必要的电阻增加。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uart通信,可以定期校准波特率,以消除由于系统时钟漂移或其他因素造成的误差。检查波特率是否由于外部时钟源的问题而不准确。标准c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包括输入输出、字符串处理、数学计算等。以满足各种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的编程需求,存储函数的参数值、局部变量的值等。,其操作类似于数据结构中的堆栈。过度依赖直接寻址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所以在优化时需要平衡性能和代码质量。你知道v4,27,2,hall的closeloopanglepll实现原理吗在配置和使用dma时,要特别注意dma通道的优先级设置,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冲突和优先级问题。电机转矩是描述电机输出功率和性能的重要参数,其产生原理与电机的类型和工作原理密切相关。使用哈希表时,需要评估其性能,包括查找、插入和删除操作的平均时间复杂度。在头文件中,保持代码风格一致,遵循项目或团队的编码规范,可以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对采集的数据进行非线性校正和标定,提高测量精度。是非感官的还是感官的?可以做电机,电机固件是开源的,固件库是任意的吧?根据实际应用要求选择合适的spim或qspi器件,并确保其与at32兼容。超出分配的内存边界的写入操作可能会覆盖其他重要数据,从而导致数据损坏。可能是算法出了问题什么的

网友AM:
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时钟信号是否稳定

网友AN:
1-Wire总线的布线是否正确,检查是否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AO:
数据引脚(DQ)连接不稳定或接触不良,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AM:
检查上拉电阻是否连接正确,阻值是否合适。

网友AP:
在读取DS18B20的温度数据时,可能由于时序问题或其他原因导致数据读取错误。

网友AQ:
如果接地不良,可能会影响数据的正确传输。

网友R:
电磁干扰或信号噪声可能影响数据的正确读取。

网友AR:
DS18B20采用单总线通信协议,需要在数据线上接一个上拉电阻(通常为4.7kΩ~10kΩ)到VCC。

网友K:
DS18B20可以通过跳线或软件设置为不同的分辨率。如果分辨率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读取的温度值不准确。

网友AS:
DS18B20传感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尝试更换传感器看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AT:
在进行数据交换之前,需要对DS18B20进行复位。如果复位操作不正确,可能导致数据传输失败。

网友AU:
检查DS18B20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确保VCC、GND、DATA线连接无误。

网友L:
单线总线可能存在开路、短路或连接不良等问题。请检查单线总线的连接是否正确且稳固,确保没有松动或断裂。

网友AV:
可以参考DS18B20的数据手册,确保每一步操作都符合规范。

网友AW:
DS18B20的电源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通常是3.0V至5.5V。

网友L:
检查读取数据的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AS:
DS18B20本身可能存在故障,无法正确测量温度。

网友Q:
DS18B20传感器的工作电压范围为3.0~5.5V。

网友AU:
如果怀疑是传感器故障,尝试替换一个新的DS18B20。

网友AX:
尝试使用另一个DS18B20来验证问题是否依旧存在。

网友AY:
检查你的代码是否在每个操作后都正确地拉低了数据线(DQ),并在需要时释放它。

网友AQ:
检查是否有电源噪声或电压波动,这些都可能影响DS18B20的正常工作。

网友AJ:
怀疑硬件故障

网友AZ:
DS18B20对时序要求严格,如果在读写过程中被打断,可能会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AF: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DS18B20是否获得了足够的电压。

网友BA:
注意在多任务系统中,时序可能受到中断或其他任务的影响。

网友BB:
DS18B20传感器可能已经损坏,导致无法正确传输温度数据。可以尝试更换一个新的传感器进行测试。

网友BC:
检查你的程序代码,确保没有逻辑错误,比如发送了错误的命令序列或读取数据的时机不对。

网友AA(2024-08-02):
不正确的接地可能会影响正确的数据传输。

网友Y:
ds18b20可以通过跳线或软件设置为不同的分辨率。

网友W(2024-09-02):
示波器等工具可用于监控数据线,以确定具体问题。,

网友Z:
其中许多是由不准确的延迟造成的

网友BD(2024-10-09):
建议您在网上找到可用的源代码,

网友BE:
通过增加电阻来改善数据线。,

网友BF:
如果18b20在输入高电平时将总线拉低,那么总线上的电流将非常大。设备工作有问题吗?

网友BG(2024-11-08):
这个波形太差了,有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