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信教程 | 同步、异步,单工、双工通信的区别?

楼主:
通信的种类和方式有很多,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通信中常见的同步、异步,单工、双工通信的区别。
同步、异步通信
通信分为串行和并行通信,一般串行通信的应用场合更多,比如:UART、 I²C、 SPI、 CAN等这些都属于串行通信。
串行通信一般又分为同步和异步通信,同步通信需要同步时钟信号,而异步通信则不需要同步时钟信号。
概念:
  • 同步通信:发送方发出数据后,等接收方发回响应以后才发下一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 异步通信:发送方发出数据后,不等接收方发回响应,接着发送下个数据包的通讯方式。
  • 通过定义你应该能测到:像I²C、 SPI这种具有同步时钟的就是同步通信;像UART、 CAN这种没有同步时钟的就是异步通信。

楼主(2022-04-23):
单工、 双工通信
通信根据传输的方法分为单方向通信(即单工),和双向通信(即双工)。
单工通信单工即数据传输只在一个方向上传输,方向是固定的,不能实现双向通信(A发送数据给B,而B不能发送数据给A),如:收音机广播,你只能听到广播站发出的广播(数据),而你不能反向给广播站发送广播。
双工通信双工分为 半双工 和 全双工。
半双工半双工比单工先进一点,传输方向可以切换,允许数据在两个方向上传输。
但是某个时刻,只允许数据在一个方向上传输,可以基本双向通信。
像485、I²C就属于半双工通信。
全双工比半双工更先进的是全双工,允许数据同时在两个方向传输。发送和接收完全独立,在发送的同时可以接收信号,或者在接收的同时可以发送。它要求发送和接收设备都要有独立的发送和接收能力。
如:RS232、SPI通信等。
用一张图的说明:单工、半双工、全双工通信:

网友A:
基础入门,感谢分享

网友B(2022-10-06):
基础确实很重要,还有通信就是高低电平的控制,最后解析出数据

网友C(2023-07-01):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D: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E: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F: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G: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G: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H: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I: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J: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K: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