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2-04-23):
请教一下RP1,R1和V7的作用?

V7是不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A:
限流保护 V8就可以做到了,V7接有R4,直流负反馈,稳定静态工作点,应该是稳定V6 基极电位。看不明白R5这样接,V7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B:
V7及周边电路构成过流保护电路。当J2负载电流增大,R5压降增加,V7be增加,负载电流足够大时,V7饱和,电源串联开关,达林顿V6、V5截止,切断了负载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V7及周边电路构成过流保护电路。当J2负载电流增大,R5压降增加,V7be增加,负载电流足够大时,V7饱和,电源 ...

谢谢坛友的指点,那么RP1和R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可调电阻RP1与R1并联,是V7、V8三极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Rc(对共射放大级Rc大,放大倍数也大),同时也是达林顿基极偏置电阻。调整RP1可以给达林顿提供合适的静态电流,以及为整个稳压电源电路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C:
RP1与R1并联作为V8的负载电阻。V7是限流保护。

网友D:
RP1调电流,RP2调电压。比如电压调到4.2伏,限流调到100毫安,可以给小电池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