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PCB板表面张力对三防漆涂覆的影响,如何改善?

楼主:
       什么是PCB板表面张力呢?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小编和大家先解答这两个问题。PCB板表面张力是指使液体表面具有收缩趋势的引力,称为表面张力,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总是使液体表面收缩到较小的倾向,所以三防漆涂覆过程液体表面情况就会受PCB板表面张力大小的影响。表面张力的形成主要是分子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而产生的。今天小编主要和大家讲解下PCB板表面张力对三防漆涂覆的影响。

       三防漆在涂覆过程中,PCB板表面张力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呢?这里小编可以告诉大家,PCB板表面张力相对于三防漆表面张力越高越好,因为一旦基材表面张力张力小于三防漆表面张力,就无法束缚液体表面收缩力,常见的表面现象就是三防漆出现缩胶,这是其一。另外三防漆表面张力过高,也会影响胶水的润湿性,导致流平困难,严重情况下,无法润湿PCB板表面及缝隙,固化后难以形成机械咬合,直接影响到附着性。

       如何改善呢?首先就是PCB板方面的事宜,一是确保PCB板使用前表面清洁,因为污染物的存在会降低基材表面张力;二是PCB板表面阻焊绿油层的表面张力的影响,建议用户采购时尽量能得到或测试裸板表面张力,测试工具为达因笔,同时也可以根据测试数据选择与该表面张力符合的三防漆。 一般PCB板表面张力大于40dynes/cm,绝大部分三防漆涂覆后在基材表面具有良好的润湿性和附着力。

网友A(2022-04-24):
苏州惠普联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制造CPCI机箱背板,VME机箱背板,VPX机箱背板。0512-68087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