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K32F030M烧录程序

楼主(2022-04-24):
HK32F030MF4P6怎么用SWD烧程序啊,或者怎么用BOOT烧程序啊,手册里压根没说怎么烧程序啊?

网友A:
比如可以是 JLINK+KEIL进行仿真、下载,JLINK包含SWD接口(时钟、数据、电源、地)。

网友B:
用SWD也好,ISP也好,原理和其它MCU都是一样的,对你来说只需要知道信号的定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可以是 JLINK+KEIL进行仿真、下载,JLINK包含SWD接口(时钟、数据、电源、地)。 ...

你好,我现在是用JLINK+KEIL的SWD接口,但是我接上芯片后,它识别不出SW Device出来,按着复位键也不行,实际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是用JLINK+KEIL的SWD接口,但是我接上芯片后,它识别不出SW Device出来,按着复位键也不行, ...

识别不出来,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接线不正确。这个就通过原理图、万用表去确认。
【2】芯片异常,不过这种可能很小,但是也是一种可能。这可以通过换个芯片去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出来,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1】接线不正确。这个就通过原理图、万用表去确认。
【2】芯片异常,不 ...

我接好线之后,SWDIO是上拉的,SWCLK是下拉的,电平没错,芯片应该没问题,也不是接线的问题。能帮我看看图片有什么问题吗?谢谢

网友C:
HK32F030MF4P6 芯片的烧录,一般可以支持多种编程器,比如: J-LINK、ST-LINK、CMSIS-DAP

HK32F030MF4P6 或其它芯片的批量烧录可以找我,
我们有自动烧录的机器,烧录准确、速度快,比人工烧录的效率高多了,成本也比人工烧录更有优势

网友D(2022-10-18):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随机的时好时坏,芯片换了好几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猜测是设计有问题,我的芯片是2020年买的。

网友E(2022-11-22):
引用 网友D: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随机的时好时坏,芯片换了好几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猜测是设计有问题,我的芯片是2020年 ...

我也碰到这上问题了,我用的是STLINK,按住复位后可以正常读到芯片,也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但现在突然无法识别了,什么都没改,按了复位依然无法识别到,MDK中报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上问题了,我用的是STLINK,按住复位后可以正常读到芯片,也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但现在突然无法 ...

以前用国民的,也出现过,可能是兼容不是很好,我换了烧录器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国民的,也出现过,可能是兼容不是很好,我换了烧录器就可以了

为了这个芯片,我这几天特意买了个JLINK V9,用的是JLINK V9+MDK5,但问题还是一样,偶尔识别几次,这次连芯片都换成了新的,还是不行。今天又看到论坛里有HK芯片的JLINK补丁,等试了后再来反馈结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了这个芯片,我这几天特意买了个JLINK V9,用的是JLINK V9+MDK5,但问题还是一样,偶尔识别几次,这次 ...

我刚看了一下HK说明,他们是有补丁的,也可以直接用他们烧录软件烧录

网友E:
我昨天试了,其实并不是芯片的问题,JLINK的补丁也只是用于JLINK下载软件,只是下载软件中多了支持HK的芯片和对HK烧结的专用界面。实际上STLINK和JLINK仿真器都是可以下烧程序的,真正不识别芯片的原因是:
1、仿真器到目标芯片的下载线长度太长;
2、下载线的质量太差,现在很多排线的线芯太细。且为铁芯导线,导致芯片识别异常。
这个问题就是线损太大造成的,之前我在用STM8和STM32时也发生过,但这次因为一开始可正常识别和烧录芯片,后来突然没办法识别了,也没往这一方面考虑。
所以建议下载线(仿真器到目标芯片)长度在20cm以内,且选用质量好一点的铜导线,如24AWG的锡包铜排线或纯铜排线。
另外:因芯片的SWD引脚被复用于其它功能,如普通IO口,串口等,导致第二次下载不识别芯片,此时可以按下列步骤操作:
1、仿真器连接芯片,但VCC不供;
2、将芯片的NRST引脚电平强制拉低,如有复位键时,可按下复位键不放;
3、芯片上电(VCC);
4、软件对芯片的识别(此时在KEIL的Options for Target—>Debug—>STLINK或JLINK—>Settings中应该可以识别到芯片);
5、下载;
6、立即释放NRST电平或复位键释放;
7、开始烧写。
以上是我这次仿真器识别不了芯片总结出的一些经验,在排除接触不良、芯片损坏等因素后,重点检查仿真器到目标芯片的线损,供参考。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昨天也是尝试按住NRST,上电,然后识别芯片了,点下载后松开NRST,正常开始烧录。具体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不知道。后续烧录就不用按NRST了,插上ST-LINK就识别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昨天也是尝试按住NRST,上电,然后识别芯片了,点下载后松开NRST,正常开始烧录。具 ...

这是因为单片机原有的程序中把SWDIO或SWCLK引脚复用了IO口、串口等等,导致上电时该引脚失去了SWD下载功能,所以你得让芯片强制复位时连接STLINK或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