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开发环境安装及点灯

楼主(2022-04-24):
昨天接到了开发板,很高兴地打开,在疫情之下能接到开发板是一件高兴的事。
包装很好,一个大纸箱里边是泡沫,很厚。看来下了不少工夫。顺丰快递。
晒一下开发板正反面。

找了个迷你USB线,插到了有仿真器的一端。笔记本显示安装驱动,但到了安装虚拟串口的时候确提示没有安装成功。

从百度收合泰单片机,找到合泰的网址,在搜索栏输入HT32F52352,回车,可以看到与之相关的文档。我下载了MDK的快带安装指南。

sim_HT32_Keil-QuickStartv110.pdf (2.19 MB, 下载次数: 4) M
下载了MDK安装包和库文件。和泰同大都家MDK安装包不一样,是EXE文件,除了安装PACK之外还安装E-LINK驱动之类。我一一照办。

安装完成,也解压了库文件,选择GPIO例程中的OUTPUT,这时有意思的地主来了。

解压的的文件夹里边,没有MDK工程,有意思的是也是EXE文件进行现生成。生成时注意,先选数字,然后输入N才能生成MDK工程。

进入工程后,我马上编译并进行下载。更有意思的情况发生了,我的仿真器选择E-LINK,但开发环境死活找不到芯片。我又安装了一遍MDK安装包,
并重启电脑,还是一样,正当我屡试不行的情况下,我偶然选择了CMSIS-DAP Debug那个仿真器,咦!好用了。至于为什么E-LINK找不到芯片不得而知。

然后我打开原理图,在和泰HT32F52352那个页面上有。

把管脚改成相应的,我选择是PC14那个灯: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KCU_PeripClockConfig_TypeDef CKCUClock = {{ 0 }};
    CKCUClock.Bit.AFIO = 1;
    CKCUClock.Bit.PC = 1;
    CKCU_PeripClockConfig(CKCUClock, ENABLE);
  }

  { /* Configure GPIO as output mode                                                                        */

    /* Configure AFIO mode as GPIO                                                                          */
    AFIO_GPxConfig(GPIO_PC, AFIO_PIN_14, AFIO_FUN_GPIO);

    /* Configure GPIO pull resistor                                                                         */
    GPIO_PullResistor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4, GPIO_PR_DOWN);

    /* Default value RESET/SET                                                                              */
    GPIO_Write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RESET);

    /* Configure GPIO direction as output                                                                   */
    GPIO_DirectionConfig(HT_GPIOC, GPIO_PIN_14, GPIO_DIR_OUT);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Output bit test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OutputBit(void)
{
  GPIO_Set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 GPIO = HIGH
  __Delay(500000);

  GPIO_ClearOutBits(HT_GPIOC, GPIO_PIN_14); // GPIO = LOW
  __Delay(500000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Output data test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OutputData(void)
{
  u16 uOutputData;

  uOutputData = GPIO_ReadOutData(HT_GPIOC);
  uOutputData |= GPIO_PIN_14; // GPIO = HIGH
  GPIO_WriteOutData(HT_GPIOC, uOutputData);
  __Delay(500000);

  uOutputData = GPIO_ReadOutData(HT_GPIOC);
  uOutputData &= ~(GPIO_PIN_14); // GPIO = LOW
  GPIO_WriteOutData(HT_GPIOC, uOutputData);
  __Delay(5000000);
}

然后编译下载,LED灯亮了。

总结一下:

            和泰单片机好用,板子做工也没有的挑。其驱动和库同国内的同行业的库确大不同,国内的大都是同ST的库差不多,而台湾的和泰确有着自己的库函数。

网友A:
仿真器的确是应该选择CMSIS-DAP Debugger,
不要选Holtek e-LINK32 Debugger,Holtek e-LINK32 Debugger是旧版仿真器,只有部分老客户能见到了。
仿真器的用户手册分别有写新旧两种仿真器,但是没注意可能会看混掉。

网友B:
     仿真器                Debugger
e-LINK32 Pro --> CMSIS-DAP Debugger
e-LINK32 Lite --> CMSIS-DAP Debugger
e-LINK32       --> Holtek e-LINK32 Debugger (旧版,不再销售)

资源下载区提供的懶人包连结,下载解压缩後的资料夾里面,大部份的文件都找得到。
使用者手册 sime-Link32_e-Link32

网友C:
板子很给力

网友D:
期待图形化开发界面了。

网友E:
板子的确是个没啥好挑剔的好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