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是在哪个定义中关联了printf和串口的

楼主:
我以前习惯显示处理也用printf来输出,只要自己做一个putchar函数和屏幕关联即可
在这个环境中没找到这个关联项

网友A(2022-04-24):
您好,在我们工程debug文件中都会有一个_write函数,如下图。printf底层会调用到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和串口相关联。

楼主:
谢谢,在这个ide里面有没有针对项目进行搜索的功能

楼主:
没找到在哪里定义了DEBUG 和DEBUG_UART1的关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在哪里定义了DEBUG 和DEBUG_UART1的关联

您好,关于查找,可以使用Ctrl+F或Ctrl+H使用查找功能。关于DEBUG和DEBUG__USART1的关联定义,在debug.h文件中,具体如下图

楼主:
CTRL_F更符合我的需求
但是搜索结果也没有体现出DEBUG的定义点

网友B:
DEGUG的配置是在工程配置预处理中,可以看看这个链接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59904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