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可控硅移相方式调节输出功率,可以做到多高精度?

楼主(2022-04-24):
如题,谢谢!
主控不限。输入为市电,输出通过万用表测试,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市电频率为50hz/220V

网友A:
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精度?我接触过4--20mA控制的调压电路。

网友B:
市电是在不断波动的,无论以什么方式控制市电功率如果没有功率反馈都不能做到多高.如果有闭环的功率控制就要看控制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精度?我接触过4--20mA控制的调压电路。

老板理想的是想达到12位精度,也就是1/4096,我觉得有点悬,查了查资料,目前行业标杆的AE,也才最高精度0.5%,多数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理想的是想达到12位精度,也就是1/4096,我觉得有点悬,查了查资料,目前行业标杆的AE,也才最高精度 ...

这种超高精度的电路表示没有看到过,爱莫能助,期待坛友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超高精度的电路表示没有看到过,爱莫能助,期待坛友分享。

虽然没帮上忙,但是仍然感谢您i的回复。
这个设备不仅仅是电路的问题,还涉及控制芯片的事情。需要控制系统来处理移相角的。

网友C:
理论上精度可以无穷高

网友D:
市电本身就不稳定,相位精度没意义.

网友E:
楼主要搞清楚分辨率和精度的区别
分辨率12位还行,精度12位,我想市电的电压都不是很稳定,要做这么高精度,不停的采样补偿理论上也能做,但是意义是什么

网友E:
我看了下6位半的34401A万用表,这个经典表的精度也才基础精度:0.0035% 直流,0.06% 交流
交流换算为位数也才差不多11位。要做12位的精度……

网友F:
要那么高精度有屁用,又不做火箭导弹核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那么高精度有屁用,又不做火箭导弹核武器.......

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客户就会提这么高指标的要求。作为乙方,很难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搞清楚分辨率和精度的区别
分辨率12位还行,精度12位,我想市电的电压都不是很稳定,要做这么高精度 ...

看起来确实难度比较大,这还只是测量的表,我们还要做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用不知道,反正有客户就会提这么高指标的要求。作为乙方,很难受的。 ...

客户的要求未必就是正确的。作为专业人员应该了解的更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这里就应该了解为什么提出高精度的要求,最终目的是什么。从而在更改的层次给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户的要求未必就是正确的。作为专业人员应该了解的更多,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在这里就应该了解为什么提出 ...

理是这个理,我只是想问问这个东西的极限在哪里,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网友G:
理直气壮的说,做不到!